[STC单片机]
请教关于74LS373锁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6-12-05):
(无正文)

网友A:
LE的时序错了

楼主:
请教正确的时序应该是怎样的

网友B:
感觉时序没错

网友C:
LE由高变低时,最好加一下延时,或者加空语句

网友D:
你怎么知道没锁住,请上图。

网友D:
为什么你不用数据总线P0而要用P1来向74LS373传送数据。

网友E:
时序是可以的
我怀疑是 STC 单片机的问题. 作为增强的 51 芯片, STC 对 IO 口功能做了提升, 结果是 IO 口使用前需要初始化的代码来进行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由高变低时,最好加一下延时,或者加空语句

加过,但是还是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怎么知道没锁住,请上图。

我做的一个LED光带,每个板24个LED ,用3组端口控制,一共有8块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时序是可以的
我怀疑是 STC 单片机的问题. 作为增强的 51 芯片, STC 对 IO 口功能做了提升, 结果是 IO 口使 ...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应该是指STC单片机的端口都可以配置成高阻、推完、弱上拉、开漏这四种状态吧。

不过我这个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你不用数据总线P0而要用P1来向74LS373传送数据。

我做的一个LED光带,分成8块电路板,每张板24个。
我用的P0\P1\P2口做24根数据总线,P3口做8张电路板的选择控制。

楼主:
没有办法解决。最后只能稍微牺牲点亮度,使用动态扫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