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论坛有人用F429调过汇顶GT928触控芯片吗?

楼主(2016-12-05):
论坛有人用F429调过汇顶GT928触控芯片吗?有调通过的可以出来指点一二吗?现在可以确定IIC通信是没问题了,因为我可以读到芯片的ID,芯片配置参数也可以写入(写入后,马上读出,确认一样。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断电后不进行参数配置,直接读,则读到的全是0),现在的问题是不论我手在屏幕是怎么移动,芯片就是检测不到。
求用过的大神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没用过;

断电后要配置下参数,相当于初始化下,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B(2020-05-28):
你好!请问这种情况怎样解决?同样问题,,,感激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