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运放输入阻抗的自动测量方法

楼主(2016-12-05):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不应该通过测量吧,而是应该看手册上给的参数。

网友B:
轻易不要试图对元器件参数测试,甚至还自动。
因为公司能有多大人力财力精力?

网友C:
选型的时候还是得以器件手册为准,因为不同批次的芯片性能肯定有差异,实测的并不一定是它的最小阻抗。
当然作为你产品的出厂测试,可以加这个工序。所以请先明确下,你想自动测量输入阻抗的目的是不是后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应该通过测量吧,而是应该看手册上给的参数。

手册上的参数与实际测量值会存在误差,有时候还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易不要试图对元器件参数测试,甚至还自动。
因为公司能有多大人力财力精力? ...

是啊,像噪声的测试,不但要懂得测试方法,而且还要有精密的测试仪器,做的事情的确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型的时候还是得以器件手册为准,因为不同批次的芯片性能肯定有差异,实测的并不一定是它的最小阻抗。
当 ...

是产品出厂时的测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产品出厂时的测试。

最简单的应该是伏安法了,加电压,测电流。就是需要一个比较准确的电流源。

网友D:
多高就能满足要求,输入阻抗太高了很难测量,不太高可以用VA法测量

网友E:
可以的,用累积的方法测量输入电流可以提高精度到要求的程度,不过要自己搞设备,测量时间要长点。输入电压不用说了吧。可以在一台仪器里出输入阻抗。

网友E:
这里有人搞过测量微电流的仪器。

网友F:
对于OP输入性能,输入电阻,一般不是直接测阻抗的,测它的偏置电流,依据公式推算输入阻抗,多看皮特的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册上的参数与实际测量值会存在误差,有时候还很大。

如果“手册上的参数与实际测量值会存在误差,有时候还很大。”
那么,你就不要用这家的产品,这样的产品是不靠谱的。

另外,“手册上的参数与实际测量值会存在误差”也是必然的,因为手册上的参数是统计结果,
而所谓的“实际测量值”只是个例,如果“实际测量值”优于“手册参数”,那么以“手册参数”为准;
如果“实际测量值”劣于“手册参数”,那么先检查你的测试方法,
若确认你的测试没问题,那就可以停用此产品了.
以我二十多年的经验来看,想推翻“手册参数”,找到成熟芯片的bug,不是件容易的事,
出问题的绝大部分是使用者,而且基本是因为没有仔细阅读手册,或没有理解。

网友G(2017-06-09):
引用 网友F:
对于OP输入性能,输入电阻,一般不是直接测阻抗的,测它的偏置电流,依据公式推算输入阻抗,多看皮特的书 ...

请问这种测量的一般步骤是什么,另,皮特的书,是指哪一本??

网友H:
方法一般很容易。但是这种配套设备一般都是计量级的,不是普通的产品级的。
换句话说,这种设备的精度极高,极其烧钱,版上绝大部分人都未必买得起。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种测量的一般步骤是什么,另,皮特的书,是指哪一本??

模拟电路故障诊断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种测量的一般步骤是什么,另,皮特的书,是指哪一本??

小电容的电何积分出来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