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罩 EMC处理

楼主(2016-12-05):
大家好,对于EMC的问题,一直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我想请问下大家,
1、对于一个屏蔽罩下面漏铜之后,多大过孔好,还是不打,在旁边打?
2、一个四层板,屏蔽罩下面的地是直接会到第第一层好,还是从第一层拦截,回到第二层去呢!
3、对于一个DCDC电源,已经分地了,然后屏蔽罩接地是接DCDC的地好点,还是外部的大地好些呢?

各位大侠们,有没有做过一些认证呀!!

网友A:
好象是什么华为的设计文件有见过。。。设计规范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并无固定答案,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接地点的选择当然应是系统地,且为大面积地平面。至于是否需要接大地则得看要求,要接,那也是选择合适的点单点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并无固定答案,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接地点的选择当然应是系统地,且为大面积地平面。至于是否 ...

你针对的是第三个问题把,外部的大地,是板子上除了DC-DC单点接地之外的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是什么华为的设计文件有见过。。。设计规范

有吗。共享下咯、

楼主:
大神们,快来说说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