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DSP io 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6-12-05):
    关于DSP有一个问题一直很困惑,我用的是28015,供电时先供IO的3.3,再供内核的1.8.  我很奇怪,内核不工作时,IO默认输入还是输出?? 如果是输入还好,要是输出就麻烦了.   一个用了很久的板子,最近的一批写完程序后测试时会VDDIO对地通,有这种现象的不少,一通整个板子就要报废. 大家有什么看法

网友A:
因为内核还没有工作  所以输入对MCU来时没啥意义
但是作为输入   如果会影响你外部的电路不合理动作
这时候你需要做上拉或下拉的处理了

网友A:
你在详细描述一下硬件设计情况     理论上设计一般是先加载内核电压  然后加载IO口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详细描述一下硬件设计情况     理论上设计一般是先加载内核电压  然后加载IO口电压 ...

感谢zhangmangui兄的回复,我在描述上有误,我的上电顺序是先1.8,后外设3.3.输入电路就是一个74HC541直接连到DSP的输入, 这个板子用了几年了,最近一批才出问题,测试了10块,其中4块是最初上电正常,当几个输入为0时,VDDIO就对地通了,然后就只能报废板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zhangmangui兄的回复,我在描述上有误,我的上电顺序是先1.8,后外设3.3.输入电路就是一个74HC541直接连 ...

这明显异常     不同电平之间最好能接匹配电阻
出现通地这种情况    一般当IO作为输入时   你如果输入较高电压会出现
还有作为输出高时   你强制拉到地上  两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