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程序进非法中断interrupt void ILLEGAL_ISR(void)

楼主(2016-12-05):
请教各位高手,芯片TMS320F28027,程序进入main2()函数,经过大括号就会进入后面的非法中断程序,请问有人遇到过吗?怎么解决?谢谢!
#pragma CODE_SECTION(main2,"ramfuncs");
void main2(void)
{
    Uint16 Receive_a=0x00;
    Uint16 cun1=0,cun2=0;
//    SET485=1;
    //MBUF[0]=1;
        //filesize1=510;
        SCI_SendStatus("AAAAUnderlying software executing.CC33C33C");
        SCI_SendStatus("AAAAType 'a' to relock baud-rate:CC33C33C");

}

interrupt void ILLEGAL_ISR(void)   // Illegal operation TRAP
{
  // Insert ISR Code here

  // Next two lines for debug only to halt the processor here
  // Remove after inserting ISR Code
  asm("          ESTOP0");
  for(;;);

}

网友A:
main2是你自己定义的吗

网友B:
main2是你的主函数吗
如果是主函数  需要在code start处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