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92调试

楼主(2016-12-05):
(无正文)

网友A:
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观察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观察时序

我是一个新手,卡在一个地方,就是在配置spi时,sclk,din,cs,都有信号输入,示波器上有波形,发送了一个start命令,但是drdy一直是高电平,没有变成低电平,这是什么原因?还是就是没有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一个新手,卡在一个地方,就是在配置spi时,sclk,din,cs,都有信号输入,示波器上有波形,发送了一个st ...

你用的是硬件spi?
没用过nordic 52832。但估计是没配置好spi

楼主:
对的,我现在就像一点点而的调,就是想找一个最小的现象,也就是代码最少就能看到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硬件spi?
没用过nordic 52832。但估计是没配置好spi

我配的是1M的sclk,start为高电平,用的是nordic自己控制的片选信号,然后其他的引脚按照对应的口接上,sclk闲置的时候为低电平,MSB,大概也就是这个情况

网友B:
drdy一直是高电平,没有变成低电平。
还是SPI的配置问题吧,抓波形看看。只要指令正确,drdy就会自动变得。

网友C:
ADS1292R能采集心电与呼吸信号,这个真没有用过。

网友C:
每一步现象这个还真没有用过,看看手册吧。

网友D:
先保证sck和数据的时序正确,
其次是命令正确。

网友E:
ADS1292我用过,不是你发个start,drdy就会有跳转。好好看看datasheet,比在论坛里问要强

楼主:
主要是我是个新手,datasheet反复看了好几遍只是看懂了一个大概,我现在有些不知道怎么才能看到一个最基本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保证sck和数据的时序正确,
其次是命令正确。

请问一下,您当时是怎么调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dy一直是高电平,没有变成低电平。
还是SPI的配置问题吧,抓波形看看。只要指令正确,drdy就会自动变得。 ...

现在就是不知道他出了什么配置问题,感觉都是按照要求配置的,但不知道哪里错了

网友D:
说点经验:
先验证硬件和基本操作时序(即读写),方法是:
第一步:找个里面有已知内容的寄存器,某些位已知就行,然后读取它。
如果读出的内容正确,证明读操作时序、硬件基本正常;否则就要检查。
第二步:写操作。原理同上,先写数据再读出来,读出内容应当与写入内容相等。
保证上述读、写都正常,然后仔细看文档,操作命令的序列,看懂,再写进去做实验。

网友F:
万事都必须以时序图为准啊

网友G:
这个的传感器价格怎么样?

网友G:
最近想在穿戴设备上用ads1292

网友H:
这个传感器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H:
能够距离人体多大的距离测量?

网友I:
逻辑分析仪抓波形,然后和datasheet上的波形进行对比,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J:
这个求助相关的厂商的技术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