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天线设计

楼主(2016-12-05):
pcb板设计13.56MHZ天线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步骤是什么?

网友A:
看相关设计文档吧,不少器件手册里都有,注意严格按器件手册里的尺寸布板,PCB材质选择FR4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相关设计文档吧,不少器件手册里都有,注意严格按器件手册里的尺寸布板,PCB材质选择FR4即可。 ...

看了些资料,不知从何下手,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些资料,不知从何下手,应该注意什么

看原厂器件手册,应注意的是形状和尺寸。

网友B:
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过我这边频率很高   5G的天线。

PA.700.J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原厂器件手册,应注意的是形状和尺寸。

没有啊

楼主:
有设计过天线的加我QQ1057265189,交流下

网友A:
那就去原厂的官网下载。

网友C:
13.56MHz 的天线可以加 114719289  讨论看看
5GHz 的天线可以找我聊聊,67634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