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不装金属壳工作正常,装上后AD被烧

楼主(2016-12-05):
首先肯定不是短路,仪表外接了一个应变电阻传感器。

电路板裸板放置时,仪表工作正常,能够通过传感器正常检测

电路板装到金属壳体中,开机工作也是正常,当有金属物体触碰到传感器后,仪表工作异常,经检查,AD被烧了。

换了AD后重复试验,在电路板裸板放置时,也有金属物体触碰传感器,但是AD没有任何问题;当电路板装进金属盒之后,同样的试验,直接烧AD

目前自己怀疑是ESD没做好,因为用示波器看到当金属物体触碰传感器时,电路板上的电源,信号线,地线,几乎任何线路都会出现瞬间干扰
请问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是否是ESD没做好,有什么办法没有?

网友A:
由楼主叙述,传感器好像也是金属外壳。
难道两个金属外壳不联接的?

网友B:
肯定有通过金属外壳连接的地方,导致AD烧坏

网友C:
最好是有拍照实物,这样大家才好帮你看看分析,这样文字描述,很难想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楼主叙述,传感器好像也是金属外壳。
难道两个金属外壳不联接的?

系统连接方式如上两个图所示:

1.电源采用220转24V到电路板,由于是外购的适配器,因此没有大地PE的接线到电路板,到电路板的只有24V+和24V-

2.仪表内不两层电路板,空间比较拥挤,其中采集板的布局大致如第二张图所示,24V转12V使用隔离开关电源模块,12V转5V使用三端稳压器

3.仪表金属机壳是铝材料,未做导电阳极化处理,表面导电性能不好,传感器接头和电源接头安装在机壳上,电源接头使用的是电脑上那种圆孔塑料接头,传感器接头使用的是金属接头,但是如前所属,由于金属机壳表面导电性不好,因此很难保证接头和机壳之间的导电性

4.传感器有个金属底座,表面导电性良好,传感器装在底座中,传感器出线使用的是屏蔽电缆,用万用表测屏蔽电缆的屏蔽层与传感器底座直接接触电阻大概2点几欧

5.试验时,由于仪表没有PE大地线,因此PCB地线没有直接接大地,也没有通过阻容接地;传感器及底座表面导电性良好,但仪表机壳表面导电性差,传感器底座、传感器、仪表机壳均未接PE大地

基本情况如上所述,也找了很多帖子,情况各不一样,求整改意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有通过金属外壳连接的地方,导致AD烧坏

连接方式如5楼所示,求整改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有拍照实物,这样大家才好帮你看看分析,这样文字描述,很难想像的。 ...

连接方式如5楼所示,求整改意见

网友D:
楼主确定不是金属外壳和电路板的电源或者地搭接上了?

网友E:
两个物件不在同一个接地上
仪表的接地和电流很低,你用绝缘去做屏蔽独立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确定不是金属外壳和电路板的电源或者地搭接上了?

金属外壳和电路板的电源或者是地都没搭上,没有金属物体碰传感器时,电路板工作正常,一碰就死机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确定不是金属外壳和电路板的电源或者地搭接上了?

三端稳压器的散热器没有接大地PE,只是与PCB的地做了绝缘处理,但是这个散热器与机壳位置很接近,只有4-5mm
金属物件触碰传感器外壳时应该是有静电产生,但是电路板上的电源和地与机壳都是不通的,是静电干扰耦合到电路板上来了?

网友F:
两端地不同
lz是不是的把AGND等同外壳地等同传感器地了?
差分ADC?
ADC输入端共模干扰和钳位怎么弄得?

网友G:
楼主可以先断开ADC接口,自己测量一下传感器输出的信号是个什么样子,然后再判断怎么修改

网友H:
能不能找工频变压器供电试一下?基于工频变压器的供应器也行
不知道应该是Y电容问题还是静啥的

网友I:
天干物燥,最近我总是电人。

网友D:
建议楼主把屏蔽线直接接地,看看还会不会出该现象。像这种屏蔽机壳和屏蔽线悬空的情况确实很容易有EMC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系统连接方式如上两个图所示:

1.电源采用220转24V到电路板,由于是外购的适配器,因此没有大地PE的接线 ...

有一种可能:
你的仪表电路与交流市电之间存在较大的分布电容,使得仪表电路对真实大地存在50Hz交流电压,而碰触传感器的金属物体是接真实大地(或者与真实大地之间存在较大分布电容)。在金属物体碰触传感器时,仪表电路与真实大地之间的电压施加到了AD芯片的输入端,造成AD芯片损坏。

网友C:
我建议你换个电源试看,最好是用电池来供电测试看看,如果用电池测试没有问题,那你还是得考虑电源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J:
十有8九是Y电容导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端地不同
lz是不是的把AGND等同外壳地等同传感器地了?
差分ADC?

是差分ADC,AGND和传感器的地是相连的,他们并没有和外壳地相连,用的二极管限制信号电压不超过ADC允许电压,试过,传感器满量程时输入ADC运放是不超过ADC允许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可以先断开ADC接口,自己测量一下传感器输出的信号是个什么样子,然后再判断怎么修改 ...

传感器是差分信号,差分电压几十MV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不能找工频变压器供电试一下?基于工频变压器的供应器也行
不知道应该是Y电容问题还是静啥的 ...

您是指的电源适配器中的Y电容吗,我自己没有加过Y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天干物燥,最近我总是电人。

最怕握手开门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把屏蔽线直接接地,看看还会不会出该现象。像这种屏蔽机壳和屏蔽线悬空的情况确实很容易有EMC问题 ...

嗯,我也这么想过,仪表机壳表面导电性不好,我只是试着把屏蔽线的屏蔽层和传感器底座接地,还是有问题,准备把仪表机壳处理下接地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可能:
你的仪表电路与交流市电之间存在较大的分布电容,使得仪表电路对真实大地存在50Hz交流电压 ...

如果是这样,那还是接地的问题是吗?还是得把仪表机壳接地PE,金属物体也接地PE,那仪表PCB地和大地PE之间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好呢?不接,或者阻容相连,或者通过电容相连,或者直接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建议你换个电源试看,最好是用电池来供电测试看看,如果用电池测试没有问题,那你还是得考虑电源方面的问 ...

嗯,昨天也有个前辈说可能是开关电源的问题,说是建议换一个变压器加线性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十有8九是Y电容导致的问题,

请问您说的是电源适配器中开关电源的Y电容导致的吗,我自己是没有加Y电容的,也就是说有可能是开关电源导致的问题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问您说的是电源适配器中开关电源的Y电容导致的吗,我自己是没有加Y电容的,也就是说有可能是开关电源导 ...

高频变压器的分布电容一样会类似Y电容存在,工频变压器其实也逃不过这个,只是影响会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那还是接地的问题是吗?还是得把仪表机壳接地PE,金属物体也接地PE,那仪表PCB地和大地PE之 ...

建议你的仪表金属外壳、电路板的地线、联接传感器和仪表的屏蔽电缆屏蔽层和传感器底座均良好联接到PE(保护地线)。
台式PC机,主板的地线是联接到金属外壳的。如果台式PC机用二线插头联接到交流220V(去掉保护地线)且PC机放置在绝缘台面上(例如办公桌的玻璃板)上,用一支功率MOS管,手持MOS管金属外壳(漏极),用MOS管门极引脚碰触PC机外壳,MOS管门极通常要被击穿。此时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一根表笔接大地(例如自来水管或者暖气管),一根表笔接PC机外壳,万用表可量出交流电压,往往有数十伏。

网友G:
引用 楼主:
传感器是差分信号,差分电压几十MV

差分不应该存在烧坏的结果啊。还是先查查硬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差分不应该存在烧坏的结果啊。还是先查查硬件啊

嗯,裸板不放入金属机壳的时候仪表是没问题的,可以正常工作,一放入金属机壳就会出问题,所以我有点怀疑可能跟金属机壳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