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请金升阳的工程师来解答一下电源模块分布的问题!

楼主:
您好!

我最近搞一个设计,是DC/DC24-05的电源。

上面也就是4个继电器与4路光耦输入外加一个MODBUS。

我现在大致做了一个框图,请金升阳的专家给指点一下,如果这种情况下,电源模块的分布位置对系统的稳定性有没有影响?

谢谢!

MODBUS485_DI_DO

MODBUS485_DI_DO

楼主(2016-12-05):
电源模块 暂时未加。估计只能加在上面部分了。

请问以下 DC/DC24V输入的,05V输出双路, 输出之间的耐压级别是多少?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模块 暂时未加。估计只能加在上面部分了。

请问以下 DC/DC24V输入的,05V输出双路, 输出之间的耐压级 ...

金升阳有很多系列,双路5V输出的DCDC电源,大部分都是耐压1000VDC,如果您在目前使用的型号的技术规格书上看不到规格的话,可以把使用的型号邮箱给我,我帮您确认,fae002@mornsun.cn

网友A:
需要关注的问题如下:
1、电源模块的下方不能走信号线,因为电源本身具有辐射,很可能对信号造成干扰。
2、电源输出用于给继电器供电的话,关注继电器动作时在线路造成的干扰及电压波动是否过大影响电源的正常工作。
3、器件布局基本上没有大的问题,板子对EMI性能有要求的话,需要在输入端口预留EMI外围电路的器件。

楼主:
好的 谢谢金升阳专家的指点!

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的时候,感觉有没有必要串联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金升阳专家的指点!

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的时候,感觉有没有必要串联电阻? ...

亲,如果你想要问我们FAE同事的话,回帖的时候最好@mornsunfae~帖子多,容易被忽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金升阳专家的指点!

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的时候,感觉有没有必要串联电阻? ...

信号隔离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源模块 暂时未加。估计只能加在上面部分了。

请问以下 DC/DC24V输入的,05V输出双路, 输出之间的耐压级 ...

http://www.mornsun.cn/html/product/DCDC.html

网友D:
PCB布局对EMC的影响?

网友D:
记得添加相关的保护电路。

网友:
这样对电路的整体分布没有影响

网友:
楼主的信号干扰很大吗?

楼主:
有一点的干扰。但是不是特别的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