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一直吸合不断开

楼主(2016-12-05):
用周期为2s的脉冲控制继电器,继电器一直处于吸合状态。测继电器线圈两端电压为10V和3.5跳变,然后三极管CE两端电压在7V左右,说明继电器断开的时候构成了一个回路,并没有可靠断开。问题已经找了好久,一直找不到。求各位大神指点。图在下面

楼主:
继电器型号HF49FD,内阻1200欧,线圈电压12V

楼主:
使三极管配置开关状态即饱和状态,集电极电流为12V/1200=10ma,三极管放大倍数200,则基级电流10/200=0.05ma。为了使三极管深度饱和,放大10倍电流即0.5ma,则基级电阻R112阻值为12V/0.5=24K。电阻阻值也换过了但还是不行,各位大神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用周期为2s的脉冲控制继电器”,

控制端,低电平多长时间?高电平多长时间?

网友B:
你犯了一个错误,光耦输出要从c引出,信号幅度才会"顶天立地",哈哈,从e引出,会迭加2个管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周期为2s的脉冲控制继电器”,

控制端,低电平多长时间?高电平多长时间? ...

高电平和低电平都为2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犯了一个错误,光耦输出要从c引出,信号幅度才会"顶天立地",哈哈,从e引出,会迭加2个管压降.

...

确实,不过主要就是配置电阻改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犯了一个错误,光耦输出要从c引出,信号幅度才会"顶天立地",哈哈,从e引出,会迭加2个管压降.

...

前辈不知是否还要带上续流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犯了一个错误,光耦输出要从c引出,信号幅度才会"顶天立地",哈哈,从e引出,会迭加2个管压降.

...

说是不错……这种方式用pnp管好一点……cpu复位过程……可能会闭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辈不知是否还要带上续流二极管

线包上已配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线包上已配接了

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犯了一个错误,光耦输出要从c引出,信号幅度才会"顶天立地",哈哈,从e引出,会迭加2个管压降.

...

反对

网友D:
两种可能,
1,光耦漏电,不过你已经接了R113,10K电阻,按道理漏电电流没有那么大,还有,R113应该选一个更小的值,并且接在R112后面。
2,8050接反了,C和E反了,导致耐压只有7V。

网友E:
把E直接接地,C端链接开关继电器试试

网友F:
楼主的驱动电路设计不合适,R113应直接接到Q101的基极与地之间并适当减小。另外,继电器可不适合频繁的动作,用不了多久,触点**就会老化失效了。需要频繁控制通断的电路,如果是直流的话,应采用晶体管/MOS管来做,交流回路则用可控硅。

网友G:
这个电路应该是光藕部分出的问题,这样光看还是不能百分百准确的看出问题的,想1分钟内找出问题点来,最容易的方法就是用示波器测试波形了,从你IO口输出的驱动信号端一路往后测量过来,包你1分钟以内就找出问题点来,过来人的经验分享,希望你以后能够学会用专业仪器来快速分析查找问题,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H:
楼主完全可以把光耦去掉,直接控制三极管来控制继电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驱动电路设计不合适,R113应直接接到Q101的基极与地之间并适当减小。另外,继电器可不适合频繁的动作 ...

R113接在三极管基级和地之间有什么好处??三极管会换的,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应该是光藕部分出的问题,这样光看还是不能百分百准确的看出问题的,想1分钟内找出问题点来,最容 ...

三极管前面电路都已经测过,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完全可以把光耦去掉,直接控制三极管来控制继电器的。

这样是可以,但是担心三极管坏掉会影响DSP芯片,所以加了光耦隔离,更安全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种可能,
1,光耦漏电,不过你已经接了R113,10K电阻,按道理漏电电流没有那么大,还有,R113应该选一 ...

1,第一种可以试试
2,三极管没有反,这个可以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E直接接地,C端链接开关继电器试试

意思是说三极管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E直接接地,C端链接开关继电器试试

这么做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完全可以把光耦去掉,直接控制三极管来控制继电器的。

怕三极管坏掉会影响DSP,所以加了光耦隔离,确保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E直接接地,C端链接开关继电器试试

这样接法原理是什么??谢谢

楼主:
为什么有些回复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E直接接地,C端链接开关继电器试试

这样做原理是什么??

网友A:
我估计可能是Q101三极管的B、C极接反了,具体原因用万用表或者示波器检查吧,2楼的图上看不出来,

网友I:
把D7  二极管去掉 试试

网友J:
短接光耦CE端,短接三极管CE端测试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样是可以,但是担心三极管坏掉会影响DSP芯片,所以加了光耦隔离,更安全一点 ...

那你没看你的DSP的IO口能承受的最大灌电流是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短接光耦CE端,短接三极管CE端测试

这样做肯定不行,这样会形成一个通路,继电器断不了

网友K:
我怀疑是光耦没有关断,建议楼主量一下光耦隔离前和隔离后两个回路的电流,以及IOPA6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D7  二极管去掉 试试

试过,没用

网友L:
你把R113一端由原来在三极管E与R112之间改变为R112与Q101的B之间,把R112改小比如2K,R113增大比如2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可能是Q101三极管的B、C极接反了,具体原因用万用表或者示波器检查吧,2楼的图上看不出来, ...

E,C极接反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E,C极接反吧??

E、C接反不会导致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怀疑是光耦没有关断,建议楼主量一下光耦隔离前和隔离后两个回路的电流,以及IOPA6的电压。 ...

光耦都测过,输入输出没有问题

网友J:
现在继电器断开时,分别短接/断开光耦CE端,测试继电器是否正常,断开三极管B端电阻,分别短接/断开三极管CE端,测试继电器是否正常。

网友G:
看样子楼主还是没听进去我的建议,或者你手上没有示波器吧,这样的问题拿示波器测一下,1分钟内找出问题,后面就再花1分钟来分析问题,马上搞定的事情啊。

网友K:
同意楼上观点,楼主应该拿示波器,具体量一下各点电压电流。否则大家只能是猜测。查找、解决问题没有针对性~

网友M:
拆除光隔试试!

网友N:
光耦驱动也加三极管吧!刚看了光耦手册驱动电流比较大……试试改小光耦的驱动电阻r111!休息不要超过dsp的电气参数

网友O:
你没有用三极管的开断吗?二极管的给不了灵敏

网友P:
难道没示波器。。。

网友P:
示波器一般用途的才小几千块钱。      如果老板不买示波器简单打老板,买了不用建议老板打你。

网友Q:
烧蚀粘连了,尽量做下同步吸合吧。

网友R:
b极对地看有反应不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光耦驱动也加三极管吧!刚看了光耦手册驱动电流比较大……试试改小光耦的驱动电阻r111!休息不要超过dsp的 ...

这种光耦这么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没有用三极管的开断吗?二极管的给不了灵敏

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P:
难道没示波器。。。

有的,光耦输入输出都没有问题,三极管之后才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Q:
烧蚀粘连了,尽量做下同步吸合吧。

这个电流比较小,应该不会粘连的

网友S:
2s这么快的速度带的什么负载,频率太高了吧 ,是不是继电器触电粘连了。

网友T:
你可以试试4s的脉冲

网友T:
可能是继电器线圈感应电动势比较大

网友G:
你既然有示波器测量过,为何不将各测量点的波形发贴出来,让大家帮你分析呢,大家没有真实的波形图不可能凭空分析那么准确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R113接在三极管基级和地之间有什么好处??三极管会换的,谢谢提醒

对地阻抗更低,偏置强。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你可以试试4s的脉冲

继电器吸合断开都在ms级的,2S肯定是行的!!如果不行,哪里是有问题的

楼主:
各位坛友,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耐心的解答。一开始就犯了严重错误,认为三极管不可能有问题,对PCB看引脚也没有焊反,一直在别的地方找问题。其实三极管当时买的时候就是PNP型,应该是卖家拿错了,换了NPN型就好了。。定势思维真的不可有,害的我找了好几天,谢谢你们真挚的解答

网友U(2017-05-06):
电流浪涌冲击太强,把继电器粘连了,断开不了,选 用高一点的电流,要么就是在中间做防冲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