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 Timer1_ch2 PWM没有输出

楼主(2016-12-05):
各位:
使用IAR开发环境,定时器1通道2的PWM配置如下: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ER1, ENABLE);
TIM1_DeInit();
TIM1_TimeBaseInit(16, TIM1_COUNTERMODE_UP, 9999, 0x00);
TIM1_OC2Init(TIM1_OCMODE_PWM2,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TIM1_OUTPUTNSTATE_ENABLE, 4999, TIM1_OCPOLARITY_LOW, TIM1_OCNPOLARITY_HIGH, TIM1_OCIDLESTATE_SET, TIM1_OCNIDLESTATE_RESET);
TIM1_CCxCmd(TIM1_CHANNEL_2, ENABLE);
TIM1_OC2PreloadConfig(ENABLE);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TIM1_Cmd(ENABLE);
同时,也使用STVP复用了PC7的引脚功能,使其输出为tim1_ch2功能,如下图,但是,依然没有输出,大家看一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
各位大侠,有什么建议,给个方向也行。谢谢了!!!!

网友A:
这个PWM输出没用过,感觉先设置再复位。找不到类似的例程可以参考的话,看寄存器吧,涉及到的寄存器的值都对照过去,看看哪个没有起作用了。

楼主:
这个问题最后我也没有搞清是什么原因,不过可以正常输出了。操作如下:在STVP Option Byte上,先设置上PC7复用功能,下载到芯片上,然后,再在program memory界面上下载程序到芯片,就正常了。之前是用All tabs下载进去的,不知道为什么不行。
谢谢版主的回复!

网友B:
STM32F103的代码跟这个芯片的是通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