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电磁锁驱动电路

楼主(2016-12-05):
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这个电路是否可以用于驱动12v,2a的电磁锁,三极管的基极是否可以直接接到stm32的io上,会不会对stm32的正常工作产生影响,求大神帮我分析一下,谢谢了。

看看

网友A:
你的场管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场管什么型号

暂时还没选,只是想咨询一下我的这个图可不可以实现,如果可行,就进一步的选择

网友A:
建议楼主采用大功率的晶体管完成 不要用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采用大功率的晶体管完成 不要用MOS管

比如tip122,但是这个发热不会很严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tip122,但是这个发热不会很严重吗

这个可以呀  加合适的散热片就行

网友B:
用P沟道的MOS管也可以的;

你这上下拉的电阻选的太小了;
上下拉选10K左右吧;

基极连MCU电阻也小了;

另外三极管的集电极串个电阻;
你用三极管控制MOS管,MOS管又不需要多少电的;

网友B:
补充下:MOS管的G脚最好也串个电阻;
MOS管选内部DS带续流二极管的,没有的话就要外置一个;
负载2端续流二极管最好选,快恢复二极管或肖特基二极管;

另外不知道你的电磁阀功率多大的,这种驱动很容易烧MOS管的,所以MOS管功率最好选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下:MOS管的G脚最好也串个电阻;
MOS管选内部DS带续流二极管的,没有的话就要外置一个;
负载2端续流二 ...

好的,电磁锁功率是24w的,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电磁锁功率是24w的,非常感谢

那你至少按照瞬间功率100W到240W算,留5到10倍余量,甚至更大;

我们以前用PLC驱动,烧PLC的驱动点,后来外加了驱动板,不过概率比较少了;
但是还是有坏的,说明功率还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至少按照瞬间功率100W到240W算,留5到10倍余量,甚至更大;

我们以前用PLC驱动,烧PLC的驱动点,后 ...

谢谢版主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至少按照瞬间功率100W到240W算,留5到10倍余量,甚至更大;

我们以前用PLC驱动,烧PLC的驱动点,后 ...

版主,fds4935这个mos管可以吗,还有一个就是三极管基极连接stm32用了3k,这个电阻还小吗,3.3v的话只有1ma多一点

网友C:
他这个应该是瞬间电流2A,在选择MOS管的时候,留点余量选择3A就可以了。我刚用类似的门禁开关,完全没有问题,放心测试吧,对ARM就更没有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应该是瞬间电流2A,在选择MOS管的时候,留点余量选择3A就可以了。我刚用类似的门禁开关,完全没有问 ...

好的,谢谢

网友D(2017-03-21):
引用 网友B:
那你至少按照瞬间功率100W到240W算,留5到10倍余量,甚至更大;

我们以前用PLC驱动,烧PLC的驱动点,后 ...

谢谢版主

网友E:
楼主可以把三极管换成光耦做隔离,然后在负载上并联一个二极管做保护

网友F(2017-12-10):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G:
应该可以,三极管的基极可以直接接到stm32的io上,不会对stm32的正常工作产生影响。选择MOS,要看控制电磁锁的工作时间,如果是秒计算,MOS的电流要10A以上,耐压30V,P_MOS。

网友H:
版主说的差不多了。上拉电阻选大一些。三集管集电极不用再串电阻了,在G极串一个电阻就行。还有我觉得三级管的B级3K电阻已经合适了。负载的反接二极管图上面已经画了出来。

网友I(2019-07-15):
引用 网友B:
用P沟道的MOS管也可以的;

你这上下拉的电阻选的太小了;

为什么要串联电阻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B:
那你至少按照瞬间功率100W到240W算,留5到10倍余量,甚至更大;

我们以前用PLC驱动,烧PLC的驱动点,后 ...

版主  一个电磁锁瞬间达到240W是何缘故 怎么那么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