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MCU 外接SRAM内存扩展方案

楼主(2016-12-05):
大部分MCU的片上SRAM资源都非常有限,只有几十KB,有256KB的已经非常奢侈。SRAM由于速度比NAND或NOR 闪存的速度快很多,也不存在读写寿命限制问题,因此作为高速数据存储无可取代。

然而,由于MCU的管脚数量有限,一个并行接口的SRAM、或SDRAM却需要3~40个封装管脚,所以很多MCU并不具备外扩SRAM的能力。
串行SRAM是一种解决方案,然而,SRAM比较贵,串行SRAM更加昂贵。

这里介绍一种PSRAM,只要有SPI接口或者QPI接口,就可以实现SRAM的扩展。PSRAM - Pseudo SRAM是一种具有SRAM接口协议(无需刷新,无需DRAM控制器)、具有DRAM单管存储结构的存储器,比SRAM容量大很多,价格便宜很多,比SDRAM容易使用,功耗也低很多。因此,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MCU及WiFi-SoC相关厂家的支持。

一个8脚SOP-8封装的SPI/QPI PSRAM,可以提供4MB容量,高达50MB/s的带宽。只要由SPI或QPI接口,就可以使用。而一个13脚的OPI PSRAM,可以提供400MB/s或者3.2Gbps的数据吞吐速率。

目前,主要应用为2G BB的SIP (MXK, SPXD, RXA)、智能语音交互、可穿戴设备的GUI动画显示存储、图片数据缓存等应用。我们的串行PSRAM容量从2MB到8MB,并行PSRAM,容量从4MB到16MB,是MTX、RDX、展X(SPRX)的主力供应商

欢迎交流 SQPI_PSRAM@163.com

网友A:
读写带宽是一样的吗?可以加电池/超级电容做掉电保护吗?给个数据表文件先

楼主:
谢谢关注。

读写带宽是一样的,它的功耗,比SRAM稍高,比SDRAM低。用电池或超级电容当然可以,在一些企业级SSD上有用DRAM或LPDDR2/3做数据buffer,它们比PSRAM功耗高很多,但也是用超级电容做应急电源,确保在系统掉电情况下有足够时间完成数据从DRAM到NAND的写入。

大家可以网上搜索一下锐迪科最新发布的RDA5981 WiFi MCU,它就支持串行PSRAM。这是一种较新的老技术。说老,是因为PSRAM是早期智能手机的主要内存,说新是串口方式的PSRAM (SPI、QPI、OPI),是最近才开始为业界一些主流SoC厂商所采用。

各位如有兴趣,请私信我 SQPI_PSRAM@163.com

网友B:
有SPI接口, 我决定这个接口是现在数据带宽的瓶颈, 高达50MB/s的带宽, 起码得 500MHz 的 SCK 频率吧? 什么 MCU 来提供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SPI接口, 我决定这个接口是现在数据带宽的瓶颈, 高达50MB/s的带宽, 起码得 500MHz 的 SCK 频率吧? 什么 M ...

4端口模式,QPI 100MHz SCK时钟频率即可。

网友B:
4端口模式,QPI 100MHz SCK时钟频率即可。 得去掉控制命令

只是 QPI 也不常见. 不是常见是 MCU 外设. 100MHz 的 SCLK 频率也不低
不过总的说来, 这个器件还是给外扩 SRAM 提供了很好的方案
只是还不知道 这器件什么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4端口模式,QPI 100MHz SCK时钟频率即可。

兄弟说得很到位。
PSRAM支持最大1024 bytes的数据突发,串行模式有4个字节(1命令,3地址)的固定开销,如果应用中大量的单字节存取,就不合适了,效率很低。如果是语音、图像、图形界面(GUI)的存取,效率就非常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4端口模式,QPI 100MHz SCK时钟频率即可。 得去掉控制命令

只是 QPI 也不常见. 不是常见是 MCU 外设. 100M ...

确实,目前的SPI和QPI基本上是为SPI NOR 或SPI NAND设计的, 而NAND 和NOR Flash存取速度都比较低,不能有效利用SQPI PSRAM的性能,因此,现在一些比较领先的WiFI-SoC、MCU厂商,在设计是考虑了对这种新器件的支持,大大扩展了产品的应用场景。比较, SRAM还是太贵。
SQPI PSRAM是一种新技术,小型化,高速度,适合于语音、图形/图像(比如动画显示)等数据处理的存储。

价格上,4MB,小几毛$

网友C:
不错。那这样的话,理论上只要选择大一点的code rom就可以了。ram可以外扩。

网友D:
一个8脚SOP-8封装的SPI/QPI PSRAM,可以提供4MB容量,高达50MB/s的带宽
速度快的,容量都显不出来了。

楼主(2017-01-09):
补充一下,QPI是指Quad SPI,这个接口还是很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