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pwm是如何实现变压变频控制的

楼主(2016-12-05):
请大神分别从开环和闭环两个方面说一下?

网友A:
讲起来请费时间,建议找本相关的书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起来请费时间,建议找本相关的书籍

原理我也看了,就是不明白这个变压变频是怎么回事,单片机中一般pwm频率不都是固定的吗,那是如何改变频率的

网友B:
变频器电压空间矢量脉宽调制(SVPWM)控制(一)      典的正弦脉宽调制(spwm)控制着眼于使变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尽量接近正弦波,并未顾及输出电流的波形

网友B:
SVPWM的主要思想是以三相对称正弦波电压供电时三相对称电动机定子理想磁链圆为参考标准,以三相逆变器不同开关模式作适当的切换,从而形成PWM波

网友C:
空间矢量脉宽调制SVPWM(Space Vector Pulse Width Modulation),实际上是对应于交流感应电机或永磁同步电机中的三相电压源逆变器功率器件的一种特殊的开关触发顺序和脉宽大小的组合,这种开关触发顺序和组合将在定子线圈中产生三相互差120°电角度、失真较小的正弦波电流波形。

网友D:
建议找本相关的书看看比较省事,基础问题,不是很熟悉的人,要想讲出来,是很困难的。

网友E:
开环、闭环的现在都还给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