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1w有多少位?

楼主(2016-12-05):
是不是不同单片机1w都不同?我是这样理解的,1w是否就代表一条指令长度?

网友A:
不知所云

网友B:
1w是指什么呢?笔误打错了吧

网友B:
我猜测是一位的意思,通俗的来说,1位就是1个bit的意思。表示寄存器的一个位。

网友C:
1万有多少位?不知道,只知道有100张。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所谓1w 是指1 word ,代表多少位?

网友D:
这个好像跟位数有关,32位机整字应该是32,半字才是16

网友E:
这个叫字长,通常与处理器内核的累加器有关。比如51单片机,其累加器能完成的是8位的加法运算,字长就是8bit。能完成16位加和运算的字长是16bit。当然ARM核都是32位以上,字长通常是32bit

网友F:
什么W不W的。

网友G:
一个字节,英语是ONE WORD,指的是二进制8位。

网友H:
你说的w应该是word的意思,一个字节8位,一个字是两个字节,16位

网友I:
1w 显然有多个含义,楼主说的是哪个

楼主:
是这样子的,我从microchip 选型手册看到程序存储空间: 3.5KB 2kW 这两个都是指程序存储空间,这两个应该大小都是一样的,但是不是很理解!

网友J:
1Word=一个字
1byte=一个字节
1bit=一位二进制数
在8051/8088中
1word=1byte=8bit
在8086中
1word=2byte=16bit

网友K:
我说楼主怎么这样说话的,吊起来问。
你早说Micorchip的东西回答可是变了样的,1个Word有些是12bit,有些是14bit。
什么意思,前面楼上的解答了。

网友L:
C语言中一个字未必等于四个字节。
需要注意的细节:
C语言中的不同变量所占的字节和编译环境以及计算机CPU、操作系统等有关。
64位的程序中int型号就占用8个字节,32位的程序int就是4字节。
但是所有的c语言编译器都必须保证short<=int<=long的关系。
如果写的程序需要跨平台,建议临时用sizeof运算符去计算出当前字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