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内部的通用寄存器和内部RAM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12-05):
单片机内部的通用寄存器和内部RAM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说到底就是效率:
最高的是ACC(但有些MCU没有这个),其次是寄存器(比如R0),再其次是RAM(有些MCU分的很细,比如51)。

网友B:
ACC,R0这些都公用资源,大家都可以用,一般也必须要用,如果用C写程序,一般可以不考虑ACC,R0的用法。

网友C:
操作系统在任务在切换时,为什么就只保存内部通用寄存器的值呢?

网友D:
是不是所有的计算或逻辑运算都在通用寄存器里。为什么不保存RAM里的静态变量呢?

网友E:
静态变量在各个任务切换时保存不变,也就是说静态变量不管执行的是那段程序,都在RAM里占据一个位置吧!!

网友F:
任务切换当然只需要保存公用资源了。

网友G:
想问下,我们平时写程序说数据溢出,是堆栈的数据溢出?是因为堆栈定义太小了,而外部中断嵌套的层数太多是堆栈数据溢出的吗?

网友H:
要是定义的过多的外部变量,超过了RAM的范围,又该如何?

网友I:
堆栈用的就是RAM,如果你定义变量过多,那你程序里面堆栈空间就很少,所以程序设计时,也要考虑留多少空间给堆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