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CC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6-12-05):
bit ACC_7 = ACC^7;    //先定义

   for ( i=8; i>0; i-- )
       {
               ACC_7=DIO;
               SCLK = 0;
               ACC=ACC>>=1;
               SCLK = 1;
                   }
其中DIO是单片机引脚,用ACC_7读出的数值
是FF,但是我用if语句判断引脚,不用ACC_7读就是对的
,难道这ACC用法不对?

网友A:
这里可能for ( i=8; i>0; i-- ) 会用到ACC,这样就会覆盖下面的ACC值

C里面一般不要去操作寄存器

网友B:
用了C,除非你特牛,否则动到寄存器,死得难看。

网友C:
如果在C语言中直接访问工作寄存器(R0~R7,A,B等等),你就得考虑后果。

网友D:
我有次用I2C用了ACC,也被囧到了。。。

网友E:
我都没听说过用C还要用ACC的。。

网友F:
建议你可以看下编译的汇编程序找找问题。

网友G:
ACC是什么寄存器?51的吗?

网友H:
51中的累加器ACC,是个8位的寄存器,用来存放数据的。

网友I:
你直接通过宏定义判断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