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运行一段时间无法从stop模式下唤醒

楼主(2016-12-05):
STM32F103 进入stop模式后,通过RTC闹钟唤醒,但是很不稳定,有时候能工作一天,有时候只工作半天,就不能唤醒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我也最近遇到了此问题,只是用的是STM32L051单片机

网友B:
难道是唤醒配置被改掉了? 是否借助调试器查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最近遇到了此问题,只是用的是STM32L051单片机

那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唤醒配置被改掉了? 是否借助调试器查一下呢?

现在再跑 , 那是概率事件 还不知道能不能回到那个情况

网友B:
你得学习一点调试手段或者说技巧, 不能这样傻等哦

网友C:
程序问题的可能性大 好好检查一下RTC部分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