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请问各位高手,做usb免驱通信设备用什么类型比较好

楼主(2016-12-05):
(无正文)

网友A:
hid有64k的限制?那只是一个端点的限制,不是一个usb设备的限制。
我们下面这个产品可以做到uart纯透明传输,usb的通讯速度绝对超过64k字节,否则没法做纯透明传输。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67222

另外,mass storage可以做到无盘符。但是mass storage在 vista以上系统上有很讨厌的uac问题,这才是最不爽的。

网友B(2018-02-25):
如果成本要求允许,可以使用USB HS HID,速度可以很快。

网友C(2018-04-24):
直接用WinUSB就行了,没有盘符,只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有该设备端点,速度应该是可以自定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WinUSB就行了,没有盘符,只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有该设备端点,速度应该是可以自定义的 ...

没用过WinUSB,请教一下:1. WinUSB需要根据VID PID生成设备驱动并安装吗?2. 带不带Microsoft数字签名?
3. 能免费商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WinUSB,请教一下:1. WinUSB需要根据VID PID生成设备驱动并安装吗?2. 带不带Microsoft数字签名?
...

"docs.microsoft.com/en-us/windows-hardware/drivers/usbcon/windows-desktop-app-for-a-usb-device"
看看这个,我也是刚接触,用WinUSB不用写驱动,用官方提供的例程,就能方便的实现控制传输和批量传输,其他的我还没有学习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