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BQ34Z100的问题

楼主(2016-12-05):
使用I2c读取电量,读出来为7F

网友A:
时序不对吧。硬件的接法呢?

网友B:
手册并没有提到 7F 或者无效码的数值, 只是里面的寄存器那么多, 你读的是哪个寄存器, 复位后初始化过程正常吗

哦, 另外提醒一下, 这个器件已经不建议在新设计中使用了

网友C:
读出来的是7F,,问下该器件的是多少位的?

网友C:
错了,,是想问输出的量程范围的?0~ff?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