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wm1Regs.TBSTS.all=0;求教

楼主(2016-12-05):
TBST寄存器写零无效啊,写1清零,跪求解释EPwm1Regs.TBSTS.all=0;
本人新手,呜呜,在线等

楼主:
void EPwmSetup()
{
    InitEPwm1Gpio();
        EPwm1Regs.TBSTS.all=0;
        EPwm1Regs.TBPHS.half.TBPHS=0;
        EPwm1Regs.TBCTR=0;

        EPwm1Regs.CMPCTL.all=0x50;        // Immediate mode for CMPA and CMPB
        EPwm1Regs.CMPA.half.CMPA =SP/4;
        EPwm1Regs.CMPB=SP/4;

        EPwm1Regs.AQCTLA.all=0x60;        // EPWMxA = 1 when CTR=CMPA and counter inc
                                          // EPWMxA = 0 when CTR=CMPA and counter dec
    EPwm1Regs.AQCTLB.all=0x60;
//        EPwm1Regs.AQCTLB.all=0;
        EPwm1Regs.AQSFRC.all=0;
        EPwm1Regs.AQCSFRC.all=0;

        EPwm1Regs.DBCTL.all=0x23;          // EPWMxB is inverted
        EPwm1Regs.DBRED=0;
        EPwm1Regs.DBFED=0;

        EPwm1Regs.TZSEL.all=0;
        EPwm1Regs.TZCTL.all=0;
        EPwm1Regs.TZEINT.all=0;
        EPwm1Regs.TZ**.all=0;
        EPwm1Regs.TZCLR.all=0;
        EPwm1Regs.TZFRC.all=0;

        EPwm1Regs.ETSEL.all=0;            // Interrupt when TBCTR = 0x0000
        EPwm1Regs.ET**.all=0;
        EPwm1Regs.ETCLR.all=0;
        EPwm1Regs.ETFRC.all=0;

        EPwm1Regs.PCCTL.all=0;

        EPwm1Regs.TBCTL.all=0x0010+TBCTLVAL;                        // Enable Timer
        EPwm1Regs.TBPRD=SP;

}

楼主:
union TBSTS_REG {
   Uint16              all;
   struct TBSTS_BITS   bit;
};
个人理解两种表述方式,第一种可以写零,第二种不可以???

楼主:
union  CMPA_HRPWM_GROUP    CMPA;    // Union of CMPA:CMPAHR
   Uint16                     CMPB;    // Compare B reg
为什么比较寄存器A定义了一个共用体,而比较寄存器B定义了一个16位数,定义都不一样??

网友A:
EPwm1Regs.TBSTS.all=0;    all意味着这个寄存器都一起操作
.bit意味着把寄存器进行位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wm1Regs.TBSTS.all=0;    all意味着这个寄存器都一起操作
.bit意味着把寄存器进行位操作 ...

.bit按位操作写0无效,.all一起操作写0有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bit按位操作写0无效,.all一起操作写0有效?

常用bit方便啊    all你需要看寄存器   确定到底要操作哪一位
bit一次只修改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