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ul emmc 启动问题求解

楼主(2016-12-05):
我现在的硬件板子,我把EMMC的模式硬件上boot cfg模式为8bit模式(内核的配置也是8bit模式),通过MFGtool 是能正常烧录的,串口也有正常的烧录log信息。但烧录完成后,拨会启动模式, 就启动不了。串口没有任何信息。
8bit模式,烧录程序的过程中,我测了sd_clk时钟是50MHz, d0-d7数据线上都有数据波形,但烧录完了,拨回启动时,我测了sd_clk是20MHz,只有D0数据线上有波形,串口也没有任何启动信息,u-boot都没运行起来。

最后试着把emmc的模式硬件的boot cfg管脚改为1bit模式,就能启动了,一切正常。  为什么boot cfg配成8bit,或者4bit模式,都不能启动呢,串口都没有任何信息。

这是哪里的问题呢?

楼主:
怎么都没有NXP的工程师回答呢?

网友A(2017-07-1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同问

网友B(2019-03-14):
想知道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现在也是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C(2019-04-17):
如果串口啥信息都没有,我觉得应该先检查下uboot,确保uboot能正常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