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MOS管在开通瞬间为什么会有尖峰呢

楼主(2016-12-06):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MOS管在开通瞬间为什么会有尖峰呢? 关断时并没有尖峰。

网友A:
电路中是否有容性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中是否有容性原件?

容性元件倒没有,有感性元件。

网友A:
mos管本身也有个小电容的,你电路中又电感,具体怎么解释,我太菜了说不上来,反正这地方有电容电感就感觉会有尖峰;

网友B:
这是电阻,电容,电感形成的欠阻尼振荡电路。电阻,电容,电感包括寄生或耦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本身也有个小电容的,你电路中又电感,具体怎么解释,我太菜了说不上来,反正这地方有电容电感就感觉 ...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我再查查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阻,电容,电感形成的欠阻尼振荡电路。电阻,电容,电感包括寄生或耦合来的。 ...

请问这种情况一般采取什么措施?

网友C:
瞬间开关,dv/dt很大,这个时候受寄生电容走线电感等影响谐振,必然存在尖峰,特别是高频快速开关。
大多数电路都有,除非是低频开关。

减缓开关速率,即驱动开关管的电流减小,其dv/dt尖峰下降。
如果还有阻尼尖峰一般用R/C吸收,

网友D:
要看你是什么拓扑,这个MOS管在电路什么位置

网友E:
加一个阻尼电阻。

网友F:
晒出线路图才好分析,你就给个波形,负载类型,电路结构,什么都没有,怎么分析呢

网友G:
振铃现象,增大G的驱动电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瞬间开关,dv/dt很大,这个时候受寄生电容走线电感等影响谐振,必然存在尖峰,特别是高频快速开关。
大多数 ...

频率也不高,1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晒出线路图才好分析,你就给个波形,负载类型,电路结构,什么都没有,怎么分析呢 ...

你好,电路图公司不让外传,我的负载是有刷直流电机,mos在低压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振铃现象,增大G的驱动电压试试看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一个阻尼电阻。

与MOS管串联吗?

网友H:
栅极串个电阻?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瞬间开关,dv/dt很大,这个时候受寄生电容走线电感等影响谐振,必然存在尖峰,特别是高频快速开关。
大多数 ...

G极加电阻可以解决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加一个阻尼电阻。

在哪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情况一般采取什么措施?

MOS管控制的什么?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控制的什么?线圈?

直流电机调速。

网友J:
可能PCB没画好

楼主:
请问画PCB哪些地方需要注意?

网友K:
有电感就会有,电路搞个放电的

网友L(2017-01-25):
真领,G加电阻

网友M(2020-08-31):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阻,电容,电感形成的欠阻尼振荡电路。电阻,电容,电感包括寄生或耦合来的。 ...

可以给我讲解一下这个震荡吗?最近遇到这个问题,mos管在开通的时候产生震荡,我还不太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