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Tx上拉电阻有害吗?

楼主(2016-12-06):
是这样的,我公司一款产品上使用了一款某国产GPS+北斗定位模块,在控制器这端串口Tx上上拉电阻,结果量产后发现大量机器无法定位,一查发现模块都没有工作,厂家给出的说法是串口上拉电阻在电源控制还没开启时就拉高了,造成模块内部倒灌,模块就不工作了,并要求我们去掉上拉。。。
请问这种说法站的住脚吗?大家设计线路时串口要不要加上拉呢?遇到这种有问题的器件该怎么搞下去?

网友A:
要是人家这样说 了。就按人家说的办,或许人家模块内部已经加了上拉了

网友B:
串口从没加过上拉,另不要轻易怀疑器件有问题

网友C:
LZ用了多大的上拉电阻。平常使用的那些MCU,接个上拉好像没有什么不利影响。不过没玩过GPS模块,如果厂家这般说,就去掉看结果。

网友D:
最好按照厂家的来做,可能芯片内部对下拉的要求非常严格

网友E:
最好按照厂家的来做,这个是没有错了,有问题找FAE就没问题了。

网友F:
按厂家说的来做

网友G:
有可能上拉 导致芯片进入特定模式(或者触发它的BUG).理论上是不会有影响的

网友H:
我用GPS都是直接了个RX,TX都没用到,可能是我要求太低了吧

网友I:
如果该电阻阻值较低,可能会导致厂家人员说的那种情况,前提是串口IO有钳位二极管(通常CMOS工艺都有),系统内上电有专门的时序控制。为何要加此电阻?怕后级输入悬空产生误码么?那纯属多余。即使后级输入是高阻态,那加一个大阻值的上拉即可,但问题是,作为串口输入呈高阻态的实在太少,MCU都支持弱上拉态IO,别画蛇添足的配置成高阻态即可。

网友J:
我给 stc 的串口下载的时候就发现上拉这些电可能导致单片机断电不复位.不过后来又没问题了.
你的问题北斗说法成立.串口根本不需要上拉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我给 stc 的串口下载的时候就发现上拉这些电可能导致单片机断电不复位.不过后来又没问题了.
你的问题北斗说 ...

STC是有点奇葩的,让人摸不着头脑。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该电阻阻值较低,可能会导致厂家人员说的那种情况,前提是串口IO有钳位二极管(通常CMOS工艺都有),系 ...

是上拉10k电阻,tx rx都加了,我们的基带工程师认为这是正常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用了多大的上拉电阻。平常使用的那些MCU,接个上拉好像没有什么不利影响。不过没玩过GPS模块,如果厂家这 ...

10k的,去掉后我们基带工程师说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厂家说的来做

厂家是出了问题才跟我们说的。。。

网友K: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上拉10k电阻,tx rx都加了,我们的基带工程师认为这是正常做法

这种“正常做法”属于典型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照猫画虎,有时就成了画蛇添足。关键是要弄明白为什么加以及什么情况下才需要加。

网友L:
串口上拉 主要是看位置,看应用环境大家千万不要一帮子一边说不需要

我曾经遇到一个问题,
我的串口数据总是第一个有问题00或者别的,后面的都正常
当时我也想不通,
后来怀疑是串口状态是不是不正常电平有问题,我试验了一下,将单片机通过程序强制设定为端口内部上拉
于是这个问题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所以还是要看情况

网友M:
引用 网友H:
STC是有点奇葩的,让人摸不着头脑。

STC的问题是自己都不知道什么问题,至今遇到过俩个问题,一个全双工的结果变成半双工(他们设计问题,开始死活不承认 牛X的不行),还有一个就是程序烧写不进去,应该是芯片BUG(还是死活不承认 说不具备代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串口上拉给模块供电了, 而且非常微弱, 会导致其CPU工作混乱.

那I2C,SPI这些上拉会不会也给某些模块cpu供电呢?

网友O:
不错,真是太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从没加过上拉,另不要轻易怀疑器件有问题

你深入去研究一款芯片,很有可能就会发现一些BUG。举个例子,我们公司用的TI的OMAP5912,DMA传输时地址寄存器有时获取不到正确的值,SDIO无法使用SPI模式,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开发时遇到过并且TI承认的BUG。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深入去研究一款芯片,很有可能就会发现一些BUG。举个例子,我们公司用的TI的OMAP5912,DMA传输时地址寄 ...

说的是 轻易 去怀疑,不是深入研究之后,有区别

网友P:
STC还是有不少的BUG

网友Q(2017-11-30):
不错,受用了,万分感谢感谢

网友R:
不要加电阻,因为这些接口都是有规范的,芯片内的接口电路也是根据规范来做的。线路空闲时都有特定的状态。不要人为的添加一些看起来更保险的东西,除非你明确的知道加了之后对状态量的影响。

网友S:
引用 网友N:
串口上拉给模块供电了, 而且非常微弱, 会导致其CPU工作混乱.

那其他IO口上拉是不是也会给CPU供电呢?

网友T:
问题是,为什么要加上拉的?

网友T:
还有,tx的电流倒灌,为什么会影响整个原件的工作?

网友U:
为什么初学者发现芯片bug的特别多?

网友V:
引用 网友I:
如果该电阻阻值较低,可能会导致厂家人员说的那种情况,前提是串口IO有钳位二极管(通常CMOS工艺都有),系 ...

春阳哥说的是重点,钳位二极管,给他的芯片上电了。上电后,芯片一工作,电流大,然后芯片就不稳定。。然后等模块上电后,就可能出现未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