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基于STM32的USB接口手柄

楼主(2016-12-06):
本人最近在弄一款基于STM32的游戏手柄,USB接口的。单个手柄接在安卓电视上的时候,可以识别和正常控制。两个手柄同时接上,只显示出一个。控制角色的话,感觉是两个手柄控制一个。请问一下对USB方面比较了解的朋友,这种问题一般怎么处理?

楼主:
@computer00   请教一下大神

网友A:
你确认你的电视能够支持两个手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你的电视能够支持两个手柄么?

确定的,我自己买了两个北通的游戏手柄,接上以后玩各种游戏都可以的。但是自己弄得,插上第一个的时候手柄可以,插上第二个的时候,就出现这种情况。
说识别不出来,也不算,因为它能控制电视界面上下左右。但是只显示一个手柄。这是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你的电视能够支持两个手柄么?

方便的话,希望圈圈版主帮忙分析下。最近一直在看你的书,不过找不到答案

网友A:
这个我没研究过,有可能是描述符不对,也可能是因为序列号的原因。
你装个BUS HOUND抓一下描述符,看看别人是怎样的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没研究过,有可能是描述符不对,也可能是因为序列号的原因。
你装个BUS HOUND抓一下描述符,看看别人 ...

好的,我试下

楼主:
感谢电脑圈圈,问题已经找到

网友B:
做过USB的空中鼠标,感觉是一个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