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充电器如此差劲!!!

楼主(2016-12-06):
我电瓶车的电池都鼓包了,用了1年半。
修车的说是我充电过头了(我确实有时长时间充电。我以为电池电压和充电器的输出电压一致的时候,就会自动不再充电了)
他说夏天的时候,即使电池已经满了,充电器也会继续充电,导致过充。
请问有什么好的充电器能避免这个问题呢?

网友A:
不如DIY一个智能的

网友B:
电瓶车充电器批发价18元一个,你还想哪样?

网友C:
通信电源的后备蓄电池都是长期在线浮充的,并没有什么问题。前提是,电源的电压要准,而且要有温度补偿功能,根据蓄电池的温度调整充电电压,充电器太便宜肯定就做不到了。

网友D:
原装的还可以,二三级市场的基本来至安徽天长,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E:
电工就DIY充电器或者改装山寨货吧。

网友F:
在电池端加个过充过放的保护板就好了,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你的充电器一直给电池充电了。

网友G:
便宜没好货啊

网友H:
定时啊。。现在电工自己做个定时的很容易吧

网友I:
淘宝5块钱包邮的定时器买一个就行,,铅酸电瓶 在缺水情况下,冲很久电压会上不去,但是就发热了,然后更缺水,

网友B:
冬天和夏天充电截止电压是不一样的,好的充电器有温度补偿。
当然,电池缺水了,温度补偿也没用。
电动车电池大部分是充坏的。

网友J:
一般用的是胶体免维护电池,这种情况不是充电器的问题(48V的充电器电压一般是53V5,可以长期在线,后期电流极小),造成鼓包是电池不均所致,因为铅酸电池很少均流的,但是功率状态下,电池不匹配不均流影响还是很大的,你现在的情况应该是有鼓包,也有不鼓包的,鼓包的是充坏了的

楼主(2017-03-29):
本人水平有限,无力自制,只能淘宝买了。
请大侠给推荐个好的充电器吧,谢谢!!!!

网友K:
买个4段式充电器就行了,最好是脉冲修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买个4段式充电器就行了,最好是脉冲修复的!

我这是铅酸电池,也可以用四段式充电器吗?
怎么判断对方是不是真的四段呢?在TB上看到一家,只有45元,担心是假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