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指教

楼主(2016-12-06):
我是刚毕业不久的学生,学的电子信息工程,现在公司让我做一个开关控制器,就是对家用空调进行远程监控,控制,采用485的,是液晶显示的,就是在机房放置的一个壁挂式的显示控制器,可以按键控制也能够电脑远程控制。我是纯新人,难度很大,不知道该怎么着手去做,画板子在大学也只做过单面的,大神们我现在该从哪步下手啊!!!~~

网友A:
软硬件都是你做啊?
领导挺重视你的

网友B:
有事情做不容易啊。

网友B:
先画个硬件结构图吧。包括通信路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硬件都是你做啊?
领导挺重视你的

学习为主,但也要做点出来,不然就G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画个硬件结构图吧。包括通信路径,方式,

嗯,现在就是没什么头绪,流程很混乱,什么都要做,但又不懂。

网友C:
对于刚毕业的 这个东西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B:
你得先看看空调是否提供了这个功能啊。如果再要在空调端增加功能,难度会更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得先看看空调是否提供了这个功能啊。如果再要在空调端增加功能,难度会更大的
...

他的这个要求一般设计一个外挂的wifi插座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的这个要求一般设计一个外挂的wifi插座就可以

外挂的WIFI插座可以控制空调的关闭,能控制空调的开启吗

网友D:
这个也好做,使用外能红外遥控器就可以,然后接入网络平台。不过刚毕业,估计难度挺大的

网友E:
买个支持空调的遥控器模块...

网友F:
为毛485,,远程有多远,,

网友G:
整理思路,这就是一个遥控器放在墙上
1硬件,围绕485芯片做电路
2软件,围绕家用空调用远红外二极管,进行控制。
领导估计是要你的思路和成熟的设计理论。他可能单独要让你做一个项目负责人。

网友H:
要是只要求是能开能关确实一个插座就搞定了,要是你不拆空调就在电源上加个继电器,液晶不知道要求用什么,简单点51就能做的了。
上位机的话建议你用labview做,入门快,简单,内容就是调用串口,发送开关指令。485转串口的电路到处都有,买一个或者自己画都行,然后直接接到电脑usb和单片机上,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