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大师分析下PID控制电路

楼主(2016-12-06):
file:///C:\Users\kdyt\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574593212\QQ\WinTemp\RichOle\2_V7RWH]P1FSM(TJNOSIEZK.pngC25左端是采集电机电压放大后的电压值,CC点为目标电压,经过U2C输出8脚输出电压值与三角波比较输出PWM,哪位大师算下U2C8脚输出公式是多少,测试显示CC电压0.25V左右时,U2C9脚也是0.32V左右,u2C8脚输出是2.9左右。帮分析下。怎么应用的

网友A:
这个计算式太复杂

网友B:
“测试显示CC电压0.25V左右时,U2C9脚也是0.32V左右,u2C8脚输出是2.9左右”
你的U2C直流开环工作,必定电路中有比图中更大范围的反馈环(否则电路无**常工作)。所以,这个局部电路无法计算。

楼主:
打错了,不好意思U2C9脚也是0.23V左右,感觉 其实就是U2C9脚是采集电机采样电阻电压放大后的值,与目标值0.25V近似相等,

楼主:
应该是PID电路,是实现输出值稳定 ,但u2C8脚输出是2.9V左右,是电路的比例放大的结果吗

网友C:
目的不明确!
想让人推导传递函数的,标好输入和输出节点即可;
想让人讲解PID原理,随便找本自控教材看看;
想让人讲电路参数怎么调整,网上现成口诀,照锦囊行事!

网友D:
楼主确认这个图没问题吗?你U2供电是多少,3.3V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测试显示CC电压0.25V左右时,U2C9脚也是0.32V左右,u2C8脚输出是2.9左右”
你的U2C直流开环工作,必定电 ...

**是啥玩意

网友B:
是(否*则*电*路*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F:
嘎嘎嘎灌灌灌灌灌

网友G:
比例积分电路吧

楼主:
U2供电8.5V ,没问题,有没大师详细分析下的

网友(2018-05-04):
不懂,讲解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