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貌似连续坏了好几个

楼主(2016-12-06):
装到机器上调试老师烧写不进去,拆下来在实验桌上就可以烧写,好蛋疼啊。
在机器上烧写出现这个问题
然后retry几次之后貌似芯片就坏了,直接外设继电器什么的都没反应了,而且还是烧写不进去。
提问1:芯片是不是坏了?
提问2 :为什么老是烧不进?
@dirtwillfly @xyz549040622

楼主:
好像有人提到了单片机锁死,不知道是不是锁死了还是坏了,怎么搞啊,@dirtwillfly @xyz549040622 另外我用的launchpad作为JTAG的烧写器

网友A:
拆下来在实验桌上就可以烧写,拆下来怎么烧写的?
在机器上不能烧写,硬件是怎么接的了?
用的什么软件烧写的了,用LM flash试试,那个还可以解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在实验桌上就可以烧写,拆下来怎么烧写的?
在机器上不能烧写,硬件是怎么接的了?
用的什么软件烧写 ...

就是用的ccs6.在机器上就是用的机器上的开关电源,拆下来就是用实验室的开关电源,都是一样的仿真器,一样的软件,一样的电脑。。。真是奇怪了。上次死活烧不尽我就换了一个芯片,坏的可能性大还是锁住的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在实验桌上就可以烧写,拆下来怎么烧写的?
在机器上不能烧写,硬件是怎么接的了?
用的什么软件烧写 ...

LM Flash Programmer下载不到,哪里有啊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LM Flash Programmer下载不到,哪里有啊大神

去官网找,论坛搜搜。我记得我还是灰哥上传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用的ccs6.在机器上就是用的机器上的开关电源,拆下来就是用实验室的开关电源,都是一样的仿真器,一 ...

可能的 原因:
机器上的开关电源纹波太大
接到机器后,复位电路电容(如果有的话)增大了
电源供电不足
等等

网友C:
是不是供电存在问题?

网友C:
断开TM4C与其他模块的连接,再烧写试试。

网友D:
这个芯片的根据描述的是没有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的根据描述的是没有坏的

不是很理解您的话,具体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的 原因:
机器上的开关电源纹波太大
接到机器后,复位电路电容(如果有的话)增大了

可是我看了3.3V的供电,并没有什么纹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官网找,论坛搜搜。我记得我还是灰哥上传过的。

我在CSDN下载到了

楼主:
@xyz549040622 @dirtwillfly 用这个软件来解锁是怎么操作的?是不是以下三步1.断电,再上电(上电时按住reset键)

2.松开reset

3.这一步不懂(第一步不是已经先断电后上电了吗,怎么这一步感觉还是说的上电)
然后也不知道成功没有,用ccs烧写还是不行,出现下图

用lm flash programmer来烧写bin就出现这个,应该是还不能连上芯片吧?
@dirtwillfly @xyz549040622

网友E:
还是查硬件。

楼主:
具体点呢

网友E:
硬件的主要点就是:电源、复位、晶振。这三个没问题,芯片工作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件的主要点就是:电源、复位、晶振。这三个没问题,芯片工作是没有问题的。 ...

电源没问题啊,其他都没问题,板子都已经用了很久了。

网友F:
是焊接的时候问题太高了吗?

网友F:
建议楼主通过回流焊焊接,这样损坏的几率小点。

网友G:
我觉得是由于供电的问题导致的不能在线烧写。

网友A:
咱从几个问题开始
1.你的下载器用的到底是什么呢?XDS100V2还是ICDI呢,ICDI用的是哪个板子上的呢?
2.LMFLASH是哪个版本的了?我用的是最新的1613的版本
3.列出你LMFLASH解锁的所有步骤,放截图上来。理论上,不管你锁没锁,只要你的板子线路是OK的,就可以用LMflash解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楼主通过回流焊焊接,这样损坏的几率小点。

好的,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从几个问题开始
1.你的下载器用的到底是什么呢?XDS100V2还是ICDI呢,ICDI用的是哪个板子上的呢?
2.LMFL ...

我用的ICDI,不成功,所以想换个xds100v2试试。解锁的时候用的ICDI,是launchpad上的iCDI
我也是1613
解锁步骤在14楼有贴出的,@您了
另外。我已经直接换了一个新的芯片先用着吧。。。不过问题还是想查一下

网友F:
是不是你的开发板电路有问题

网友F:
看看上电之后,芯片发不发热,是不是短路之类的。

网友H:
看样子还是没有识别到具体的硬件的

网友I:
这个首先检查给该芯片供电的电源是否都稳定的

网友I:
若出现电源损坏的就回因为电压过大的烧坏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