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新唐的nuc442写的can总线发不出数据,

楼主(2016-12-06):
使用的是官网提供的固件程序 中NUC472_NUC442_BSP_CMSIS_V3.02.000 下的CAN_BasicMode_Tx_Rx 不管怎么样还是看不到接受与发送任何数据,谁有自己用新唐nuc442 写的can总线程序吗

楼主:
使用普通模式也不行 没有波形也测不到,感觉就像没有使能一样,没有一点反应 ,调试看寄存器,也看不出什么来

网友A:
官方提供的应该没问题啊,你是不是选型配置不对

网友B:
没用过CAN,按理说官方的例程都是经过验证的,你用分析仪分析了是没有出来 波形吗

网友C:
我们有个项目正在用这款芯片,不过还没调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CAN,按理说官方的例程都是经过验证的,你用分析仪分析了是没有出来 波形吗 ...

没有波形 一点信号都没有 ,像串口,计时器都是可以的,就是can没有反应 ,他提供几种程序都试过了,没有反应

网友B:
好坑,提供例程都没法运行,但是为何有的人还用CAN做了项目,不知道他们怎么搞的。

网友D:
连波形都没出来,还是对照着手册重新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