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教 开关电源每组输出都低

楼主(2016-12-06):
开关电源每组输出都低 。正常输出5V 实际输出4.2V,正常输出12V 实际输出10V,正常输出15V 实际输出12V, 图中PD17二极管很热。

网友A:
●开关电源各路输出均低。这种情况说明负载和整流输出电路均正常,故障在开关电源的正反馈电路、脉宽调整、开/待机电路、保护电路。

网友A:
应该是整流输出电路中二极管、滤波电容损坏引起输出电压偏低

楼主:
经检查取样分压电阻阻值(PR11和PR12)焊错了,改正后5V电压正常了但12V和15V输出均少2V,而且PD15和PD17二极管发热的厉害(使用的是5404)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检查取样分压电阻阻值(PR11和PR12)焊错了,改正后5V电压正常了但12V和15V输出均少2V,而且PD15和PD17二 ...

这里应该用高速管吧?5404不可以吧?

网友C:
最高15V输出电压,用了400V的管子!!!!!
常用肖特基管SS34替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高15V输出电压,用了400V的管子!!!!!
常用肖特基管SS34替代

SS34耐压不足。
原图的SB3100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