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软件手动复位编译报警问题

楼主(2016-12-06):
望大神指点一二,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A:
那两个红×是 Text Completion 的错误提示,MDK 的 Text Completion 使用的是 Clang Complete 插件,Clang 显然不可能认识 ARMCC 的扩展语法。你忽略这个提示就行了。
917 的警告,你在 914 行后插入一句 NOP,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报警这种问题不用愁的,能输出HEX就行了。

网友C:
内核的头文件提供了类似的功能函数 NVIC_SystemReset();
不妨调用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