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5解密STM32F105VB芯片解密STM32F105R8单片机**

楼主(2016-12-06):
STM32F105解密STM32F105VB芯片解密STM32F105R8单片机破解

STM32F105芯片Cortex-M3单片机解密: 【凯基迪科技】
STM32F105R8解密 | STM32F105V8解密 | STM32F105RB解密 | STM32F105VB解密
STM32F105RC解密 | STM32F105VC解密......

STM32F105芯片介绍:
■内核:ARM32位的Cortex-M3 CPU,最高72MHz工作频率,在储存器的0等待周期访问时可达1.25DMips/MHz(Dhrystone2.1)。
■时钟/复位和电源管理:2.0-3.6V供电I/O引脚,上电/断电复位(POR/PDR)可编程电压监测器(PVD),3-25MHz晶体振荡器,内置出厂调校的8MHz的RC振荡器,带校准的40KHz的RC振荡器,带校准功能的32KHz的RTC振荡器。
■低功耗:睡眠、停机和等待模式,VBAT为RTC和后备寄存器供电。
■调试模式:串行单线调试(SWD)和JTAG接口,Cortex-M3内置调试模块(ETM)。
■DMA:12通道DMA控制器:支持外设定时器、ADC、DAC、IS、SPI、IC和 USART。
■2个12位模数转换器,1US转换时间(16个输入通道):转换范围0-3.6V,采样和保持功能,温度传感器,在交叉模式下高达2MSPS。
■2个12位数模转换器:STM32F105芯片Cortex-M3单片机解密
■多达80个快速I\O端口:50\80个I\O口,所有I\O口可以映像到16个外部中断,几乎所有端口均可容忍5V信号。
■高达10个定时器,支持引脚重映射功能:高达4个16位定时器每个定时器有多达4个通道用于输入捕获/输出比较/PWM或脉冲计数和正交(增量)编码器输入,1个16位马达控制PWM定时器支持死区时间和紧急停止,2个看门狗定时器(独立的和窗口型的),系统时间定时器24位自减型计数器,2个16位定时器用于驱动DAC.。
■CRA计算单元,96位的芯片唯一代码,ECOPACK封装

【深圳凯基迪科技】
专业STM32F105解密STM32F105VB芯片解密STM32F105R8单片机破解复制服务,承诺芯片解密不成功不收费!欢迎来电咨询!

网友A:
  http://bbs.open.qq.com/thread-29528211-1-1.html

  http://shenzhen.baixing.com/qitazhuanrang/a1072571559.html

  http://www.51sole.com/b2b/sides30773094.html

  http://www.sooshong.com/info/detail2-1292223.html

  http://www.53shop.com/SrcShow.asp?Src_ID=185909

  http://www.0739bbs.com/blog-69648-18210.html

  http://www.antpedia.com/viewspace-1372492

  https://club.1688.com/article/61678396.html

  http://www.docin.com/p-1803928381.html

  http://shenzhen.liebiao.com/qitatiaozao/333128523.html

  http://bbs.e23.cn/thread-180268961-1-1.html

  http://www.sooshong.com/yitonggf/offerdetail-78797735.html

  http://shenzhen.baixing.com/qitazhuanrang/a1072607316.html

  http://www.51sole.com/b2b/sides30773139.html

  http://bbs.fobshanghai.com/thread-6759075-1-1.html

  http://www.bestb2b.com/business_111742584.htm

  http://www.qy6.com/syjh/showbus13954698.html

  http://bbs.open.qq.com/thread-29545517-1-1.html

  http://www.3566t.com/sell/show-9567346.html

  http://www.cnlinfo.net/info/106384306.htm

  http://www.docin.com/p-1804117067.html

  http://blog.cnlinfo.net/17826171_571886.htm

  http://www.53shop.com/SrcShow.asp?Src_ID=185980

  http://www.51sole.com/b2b/cd_90164112.htm

  https://www.douban.com/note/595706870/

  http://www.docin.com/p-1804119815.html

  http://jinhua.baixing.com/qitazhuanrang/a1072633254.html

  http://www.qy6.com/syjh/showbus13955071.html

  http://bbs.fobshanghai.com/thread-6759184-1-1.html

  http://www.sooshong.com/yitonggf/offerdetail-78798992.html

  http://www.bestb2b.com/business_111747028.htm

  https://club.1688.com/article/61679721.html

  http://www.cnlinfo.net/info/106390342.htm

  http://www.cntrades.com/b2b/eton888/sell/itemid-111646693.html

  http://www.docin.com/p-1803929632.html

  http://www.818u.com/beijing/jixie/a40481726.html

  http://www.53shop.com/prodshow57271.html

  http://www.51sole.com/b2b/cd_90170378.htm

  http://bbs.open.qq.com/thread-29588837-1-1.html

  http://www.3566t.com/sell/show-9568131.html

  http://www.antpedia.com/viewspace-1372593

  http://www.cnlinfo.net/info/106414922.htm

  http://bbs.fobshanghai.com/thread-6759637-1-1.html

  http://china.coovee.net/business1/detail/35419137.html

  http://jinhua.baixing.com/qitazhuanrang/a1072742777.html

  http://www.818u.com/beijing/anfang/a40485075.html

  http://www.bestb2b.com/prod_56924494.htm

  http://blog.cnlinfo.net/17826171_572322.htm

  http://www.51sole.com/b2b/cd_90182403.htm

  http://www.3566t.com/sell/show-9569176.html

  http://www.sooshong.com/yitonggf/offerdetail-78802357.html

  http://www.99inf.com/dianzi/dzyqj/757244.html

  http://www.skxox.com/20161207/1544104205.html

  http://www.cnlinfo.net/info/10641803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