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KEIL下怎么使用printf函数-针对KEA系列

楼主(2016-12-06):
请教!
main中有stdio.h
勾选了micro LIB
如下代码是借用STM32的,怎么改使用于KEA?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Whatever you require here. If the only file you are using is */
/* standard output using printf() for debugging, no file handling */
/* is required. */
};
/* FILE is typedef’ d in stdio.h. */
FILE __stdout;
FILE __stdin;
_sys_exit(int x)
{
   x = x;
}

void send_char(char num)
{
  rUTXH0 =num;
  while((rUTRSTAT0 & 4 )==0);
}
int fputc(int ch,FILE *f)
{
   send_char((char)ch);
   return ch;
}
int fgetc(FILE *f)
{
   while((rUTRSTAT0 &1)==0);
   return rURXH0 ;
}

网友A(2017-03-27):
重定向到串口

网友B:
就像2楼说的一样,重定向到串口,然后通过串口发出去,232或者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