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00系列SYS_nWakeup管脚

楼主(2016-12-06):
在设计时对NUC900系列MCU的SYS_nWakeup这个管脚定义不是很理解,请问一下这个管脚的作用是什么,在电路设计时需要怎么样处理

网友A:
说明里应该说了吧,手册没提这个管脚吗,根据这个名字应该就是唤醒系统的吧,比如关机后唤醒,弄不好就跟个开关一样。

网友B:
可以当作电源开关使用

网友C:
唤醒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