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EmBITZ下修改startup_ARMCM0.s启动文件使用中断函数

楼主(2016-12-06):
EmBITZ没有Nnuvoton CM0芯片向导,虽然可以使用NXP等公司的CM0芯片生成工程向导,但startup_ARMCM0.s启动文件还是需要修改的,其他这些芯片的外部中断向量表不一定相同,所以一定需要根据芯片技术资料进行修改。对于GPIO例程而言,没有中断函数,按照作者提供的文件就可以实现LED的闪烁。但对于需要使用中断的C函数,有点儿讨厌。在startup_ARMCM0.s文件中配置中断向量表就非常必要了。
作者根据新唐官方TRM_051(DN_DE)_Series_EN_Rev1.02配置的startup_ARMCM0.s启动文件如下,请测试。有问题,请反馈。

/************************************************************************************
* File:    startup.S
* Purpose: Startup file for Cortex-M0/0+/1 devices.
*          Should use with GCC for ARM Embedded Processors
* Version: V1.4
* Date:    09 July 2012
* Notice:  Changed for use with emIDE project wizard
* Date:    05 July 2013
*
* Copyright (c) 2011, 2012, ARM Limited
* All rights reserved.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 Neither the name of the ARM Limited nor the
*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ARM LIMITED BE LIABLE FOR ANY
*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syntax unified
    .arch armv6-m

/************************************************************************************
*
*  The minimal vector table for Cortex-M3.
*  Device specific external interrupts can be added below.
************************************************************************************/
    .section .isr_vector
    .align 2
    .globl __isr_vector
__isr_vector:
    .long    __stack_end__         /* Top of Stack */
    .long    Reset_Handler         /* Reset Handler */
    .long    NMI_Handler           /* NMI Handler */
    .long    HardFault_Handler     /* Hard Fault Handler */
    .long    0                     /* Reserved */
    .long    0                     /* Reserved */
    .long    0                     /* Reserved */
    .long    0                     /* Reserved */
    .long    0                     /* Reserved */
    .long    0                     /* Reserved */
    .long    0                     /* Reserved */
    .long    SVC_Handler           /* SVCall Handler */
    .long    0                     /* Reserved */
    .long    0                     /* Reserved */
    .long    PendSV_Handler        /* PendSV Handler */
    .long    SysTick_Handler       /* SysTick Handler */

    /* External interrupts */              //如果为作者添加的
    //.long   Default_Handler
    .long   BOD_IRQHandler /* 0: Brown-out low */
    .long   WTD_IRQHandler /* 1: Watchdog Timer*/
    .long   EINT0_IRQHandler /* 2: External signal interrupt 0 */
    .long   EINT1_IRQHandler /* 3: External signal interrupt 1*/
    .long   GP01_IRQHandler /* 4: External signal interrupt from P0/P1 */
    .long   GP234_IRQHandler /* 5: External signal interrupt from P2/P3 */
    .long   PWMA_IRQHandler /* 6: PWM0~3 interrupt */
    .long   PWMB_IRQHandler /* 7: PWM4~7 interrupt */
    .long   TMR0_IRQHandler /* 8: Timer 0 interrupt  */
    .long   TMR1_IRQHandler /* 9: Timer 1 interrupt */
    .long   TMR2_IRQHandler /* 10: Timer 2 interrupt  */
    .long   TMR3_IRQHandler /* 11: Timer 3 interrupt  */
    .long   UART0_IRQHandler /* 12: UART0 interrupt  */
    .long   UART1_IRQHandler /* 13: UART1 interrupt  */
    .long   SPI0_IRQHandler /* 14: SPI0 interrupt  */
    .long   SPI1_IRQHandler /* 15: SPI1 interrupt */
    .long   0               /* 16: Reserved  */
    .long   0               /* 17: Reserved */
    .long   I2C0_IRQHandler /* 18: I2C0 interrupt */
    .long   I2C1_IRQHandler /* 19: I2C1 interrupt */
    .long   0               /* 20: Reserved */
    .long   0               /* 21: Reserved */
    .long   0               /* 22: Reserved */
    .long   0               /* 23: Reserved */
    .long   0               /* 24: Reserved */
    .long   ACMP01_IRQHandler /* 25: Analog Comparator 0/1 interrupt */
    .long   ACMP23_IRQHandler /* 26: Analog Comparator 2/3 interrupt */
    .long   0                   /* 27: Reserved */
    .long   PWRWU_IRQHandler /* 28:Clock controller interrupt */
    .long   ADC_IRQHandler  /* 29: ADC interrupt */
    .long   0               /* 30: Reserved */
    .long   0               /* 31: Reserved */

    .size    __isr_vector, . - __isr_vector

/************************************************************************************
*
*  Reset_Handler()
*  This function gets called at start of execution after a reset event.
*  Copies data from ROM to RAM, clears BSS if defined,
*  calls SystemInit() if defined, finally calls main()
************************************************************************************/
    .text
    .thumb
    .global __stack_end__
    .thumb_func
    .align 1
    .globl    Reset_Handler
    .type    Reset_Handler, %function
Reset_Handler:

/*  Setup stack pointer. Helpful for targets running in RAM without script file */
    ldr   r1, =__stack_end__
    msr   msp, r1

/*  Loop to copy data from read only memory to RAM. The ranges
*   of copy from/to are specified by following symbols evaluated in
*   linker script.
*   __etext: End of code section, i.e., begin of data sections to copy from.
*   __data_start__/__data_end__: RAM address range that data should be
*   copied to. Both must be aligned to 4 bytes boundary.  */

    ldr    r1, =__etext
    ldr    r2, =__data_start__
    ldr    r3, =__data_end__

    subs    r3, r2
    ble     .LC0

.LC1:
    subs    r3, 4
    ldr    r0, [r1,r3]
    str    r0, [r2,r3]
    bgt    .LC1
.LC0:

/*  Loop to zero out BSS section, which uses following symbols
*  in linker script:
*   __bss_start__: start of BSS section. Must align to 4
*   __bss_end__: end of BSS section. Must align to 4
*/
    ldr r1, =__bss_start__
    ldr r2, =__bss_end__

    subs    r2, r1
    ble .LC3

    movs    r0, 0
.LC2:
    str r0, [r1, r2]
    subs    r2, 4
    bge .LC2
.LC3:

#ifndef __NO_SYSTEM_INIT
    bl    SystemInit       //此处定义了SystemInit函数
#endif

    bl    main
    .pool
    .size Reset_Handler, . - Reset_Handler

/************************************************************************************
*
*  Weak definition for exceptions.
*  Any function with the same name will override the weak definition.
************************************************************************************/
/*  Macro to define default handlers. Default handler
*  will be weak symbol and just dead loops. They can be
*  overwritten by other handlers */
    .macro    def_default_handler    handler_name
    .align 1
    .thumb_func
    .weak    \handler_name
    .type    \handler_name, %function
\handler_name :
    b    .
    .size    \handler_name, . - \handler_name
    .endm

    def_default_handler    NMI_Handler
    def_default_handler    HardFault_Handler
    def_default_handler    SVC_Handler
    def_default_handler    PendSV_Handler
    def_default_handler    SysTick_Handler
    //def_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如果为作者添加的
    def_default_handler  BOD_IRQHandler /* 0: Brown-out low */
    def_default_handler  WTD_IRQHandler /* 1: Watchdog Timer*/
    def_default_handler  EINT0_IRQHandler /* 2: External signal interrupt 0 */
    def_default_handler  EINT1_IRQHandler /* 3: External signal interrupt 1*/
    def_default_handler  GP01_IRQHandler /* 4: External signal interrupt from P0/P1 */
    def_default_handler  GP234_IRQHandler /* 5: External signal interrupt from P2/P3 */
    def_default_handler  PWMA_IRQHandler /* 6: PWM0~3 interrupt */
    def_default_handler  PWMB_IRQHandler /* 7: PWM4~7 interrupt */
    def_default_handler  TMR0_IRQHandler /* 8: Timer 0 interrupt  */
    def_default_handler  TMR1_IRQHandler /* 9: Timer 1 interrupt */
    def_default_handler  TMR2_IRQHandler /* 10: Timer 2 interrupt  */
    def_default_handler  TMR3_IRQHandler /* 11: Timer 3 interrupt  */
    def_default_handler  UART0_IRQHandler /* 12: UART0 interrupt  */
    def_default_handler  UART1_IRQHandler /* 13: UART1 interrupt  */
    def_default_handler  SPI0_IRQHandler /* 14: SPI0 interrupt  */
    def_default_handler  SPI1_IRQHandler /* 15: SPI1 interrupt */
    def_default_handler  I2C0_IRQHandler /* 18: I2C0 interrupt */
    def_default_handler  I2C1_IRQHandler /* 19: I2C1 interrupt */
    def_default_handler  ACMP01_IRQHandler /* 25: Analog Comparator 0/1 interrupt */
    def_default_handler  ACMP23_IRQHandler /* 26: Analog Comparator 2/3 interrupt */
    def_default_handler  PWRWU_IRQHandler /* 28:Clock controller interrupt */
    def_default_handler  ADC_IRQHandler  /* 29: ADC interrupt */

    .weak   DEF_IRQHandler
    .set    DEF_IRQHandler, Default_Handler

    .end

网友A:
学习了,怎么不给个说明,怎么弄这个东西,还是开发软件自动提供好了

网友B:
这个软件没听说过,新出的吗

楼主:
不是新出的,百度吧,很容易下载,现在版本是1.0

楼主:
startup_ARMCM0.s启动文件来源于emIDE,请按照使用协议使用和修改。不知道为什么,EmBITZ生成的启动文件无法使用(仅测试了GPIO例程),经过尝试发现emIDE生成的启动文件是可以使用,于是就拿过来使用了。
看不同公司的CM0芯片技术文件,除.globl 定义的 __isr_vector也就是基本中断向量表相同外, 外部中断向量表也就是 /* External interrupts */  段定义的向量表不一定相同,自动生成的启动文件只有一句笼统的.long   Default_Handler替代,这是我们需要修改的补充的地方。找到/* External interrupts */  段,注销.long   Default_Handler,参考Nuvoton公司M0516LDE技术资料,增加如下中断向量
.long   BOD_IRQHandler /* 0: Brown-out low */
    .long   WTD_IRQHandler /* 1: Watchdog Timer*/
    .long   EINT0_IRQHandler /* 2: External signal interrupt 0 */
    .long   EINT1_IRQHandler /* 3: External signal interrupt 1*/
    .long   GP01_IRQHandler /* 4: External signal interrupt from P0/P1 */
    .long   GP234_IRQHandler /* 5: External signal interrupt from P2/P3 */
    .long   PWMA_IRQHandler /* 6: PWM0~3 interrupt */
    .long   PWMB_IRQHandler /* 7: PWM4~7 interrupt */
    .long   TMR0_IRQHandler /* 8: Timer 0 interrupt  */
    .long   TMR1_IRQHandler /* 9: Timer 1 interrupt */
    .long   TMR2_IRQHandler /* 10: Timer 2 interrupt  */
    .long   TMR3_IRQHandler /* 11: Timer 3 interrupt  */
    .long   UART0_IRQHandler /* 12: UART0 interrupt  */
    .long   UART1_IRQHandler /* 13: UART1 interrupt  */
    .long   SPI0_IRQHandler /* 14: SPI0 interrupt  */
    .long   SPI1_IRQHandler /* 15: SPI1 interrupt */
    .long   0               /* 16: Reserved  */
    .long   0               /* 17: Reserved */
    .long   I2C0_IRQHandler /* 18: I2C0 interrupt */
    .long   I2C1_IRQHandler /* 19: I2C1 interrupt */
    .long   0               /* 20: Reserved */
    .long   0               /* 21: Reserved */
    .long   0               /* 22: Reserved */
    .long   0               /* 23: Reserved */
    .long   0               /* 24: Reserved */
    .long   ACMP01_IRQHandler /* 25: Analog Comparator 0/1 interrupt */
    .long   ACMP23_IRQHandler /* 26: Analog Comparator 2/3 interrupt */
    .long   0                   /* 27: Reserved */
    .long   PWRWU_IRQHandler /* 28:Clock controller interrupt */
    .long   ADC_IRQHandler  /* 29: ADC interrupt */
    .long   0               /* 30: Reserved */
    .long   0               /* 31: Reserved */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在def_default_handler段定义这个中断。注销,def_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并在下面增加如下内容
def_default_handler  BOD_IRQHandler /* 0: Brown-out low */
    def_default_handler  WTD_IRQHandler /* 1: Watchdog Timer*/
    def_default_handler  EINT0_IRQHandler /* 2: External signal interrupt 0 */
    def_default_handler  EINT1_IRQHandler /* 3: External signal interrupt 1*/
    def_default_handler  GP01_IRQHandler /* 4: External signal interrupt from P0/P1 */
    def_default_handler  GP234_IRQHandler /* 5: External signal interrupt from P2/P3 */
    def_default_handler  PWMA_IRQHandler /* 6: PWM0~3 interrupt */
    def_default_handler  PWMB_IRQHandler /* 7: PWM4~7 interrupt */
    def_default_handler  TMR0_IRQHandler /* 8: Timer 0 interrupt  */
    def_default_handler  TMR1_IRQHandler /* 9: Timer 1 interrupt */
    def_default_handler  TMR2_IRQHandler /* 10: Timer 2 interrupt  */
    def_default_handler  TMR3_IRQHandler /* 11: Timer 3 interrupt  */
    def_default_handler  UART0_IRQHandler /* 12: UART0 interrupt  */
    def_default_handler  UART1_IRQHandler /* 13: UART1 interrupt  */
    def_default_handler  SPI0_IRQHandler /* 14: SPI0 interrupt  */
    def_default_handler  SPI1_IRQHandler /* 15: SPI1 interrupt */
    def_default_handler  I2C0_IRQHandler /* 18: I2C0 interrupt */
    def_default_handler  I2C1_IRQHandler /* 19: I2C1 interrupt */
    def_default_handler  ACMP01_IRQHandler /* 25: Analog Comparator 0/1 interrupt */
    def_default_handler  ACMP23_IRQHandler /* 26: Analog Comparator 2/3 interrupt */
    def_default_handler  PWRWU_IRQHandler /* 28:Clock controller interrupt */
    def_default_handler  ADC_IRQHandler  /* 29: ADC interrupt */
保存后,即可使用全部的中断向量。需要注意的是,main.c中的中断向量名称需要与此文件中的名称一致,/* External interrupts */  段定义的向量名称需要与 def_default_handler 段定义的中断名称一致。这是两个一致。否则,编译时EmBITZ会报错。
测试吧,祝好运。

网友C:
楼主贴的这些是做什么用的,那个软件没有自带?

楼主:
自动生成的启动文件没有这些外部中断,需要自己根据芯片技术资料写进去。如果不使用中断,就无需修改,使用自动生成的就好。

网友D:
可以支持全系列的芯片,好厉害

网友E:
这个文件里写的中断函数都是怎么编出来的呢

楼主:
在main或uart 等的c文件中需要使用的时候自己编写。例如,中断接收,PWM ,外部中断和输入捕捉等,具体可见新唐官方例程,启动文件中只是定义。所有芯片都需要中断函数的,作为实时机制实时做出反应。

网友F:
修改一下启动文件就可以开发最新的单片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