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800C 开机后过了2,3秒 就自动掉电了,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6-12-06):
SIM800C 开机后过了2,3秒 就自动掉电了,是什么情况? 检测status 电压为0

网友A(2017-01-12):
电路设计的问题,,SIM800启动时需要足够的电流压,在电源部分可能走线太细了。或靠近模块的电路供电不足导致的, 我之前也有过类似的,后来我将电源部分的走线加粗,就正常了

网友B:
一般是电源电流供应能力不足造成的,链接基站瞬间发射电流高达2a,引起了电压瞬间跌落

网友C(2020-03-25):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D(2020-07-18):
电源增大一些,实在不行了,放几个大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