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给电池充电,电压被拉低为什么啊?

楼主(2016-12-06):
(无正文)

网友A:
带负载和空载,肯定是不一样的
你的电池是什么电池?

网友B:
前面是恒流充电(电压会被拉低),1.5A的电池 可以750MA充电,有些好的电池可以1C  2C的充电

网友C:
什么电池??一般拉低在12-15之间啊 怎么会是8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负载和空载,肯定是不一样的
你的电池是什么电池?

手电钻的电池,12V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电池??一般拉低在12-15之间啊 怎么会是8V呢

被拉低是正常现象吗?影响充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负载和空载,肯定是不一样的
你的电池是什么电池?

为什么接电池后电压变化时重新调节,调解不上去呢,总是卡在8.4左右。
空载就可以正常调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被拉低是正常现象吗?影响充电吗、。

被拉低不正常 你看看是不是带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电钻的电池,12V锂电池

你冲一小会,只要发热不是特别厉害就没事。
锂电池正常是先恒流后恒压充电,建议用专门的充电器进行充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接电池后电压变化时重新调节,调解不上去呢,总是卡在8.4左右。
空载就可以正常调节。 ...

因为你限制了电流,所以电压调不上去了。你把电流设置大一点,电压就可以再调大。

网友D:
电压被电池钳位了,电源工作于恒流输出状态

网友E:
你12V的电池被拉那么低电,是不是过放了,电池差不多坏掉了吧?要不然正常锂电池过放断开的电压也没这么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