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BLDC电机控制,关闭PWM输出后,母线电压升高

楼主(2016-12-06):
各位好。在此请教一个技术问题啦。最近在做低压大惯量的BLDC电机控制,在控制电机的过程中,停止电机,关闭6相PWM输出,发现母线电压升高很多,速度越大,升高越多。
电压是12v,电机40w左右,在完全关闭pwm输出后,母线电压是快速上升到一个不固定的值(大小和速度相关),然后缓慢下降,过程大约持续1ms-10ms不等。
控制电路如图,请教各位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应该是你停掉控制信号后你的电机反电动势通过Q2\Q5\Q8的源漏级间的保护二级管导入主电源的电压。这个电压肯定是速度越快越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停掉控制信号后你的电机反电动势通过Q2\Q5\Q8的源漏级间的保护二级管导入主电源的电压。这个电压肯 ...

你好,非常感谢您回复支持。后来我又这样测试了:在启动后,将电机堵住不转,待电机电流达到不同值后(0 ~ 3A),然后再关闭PWM输出,发现关断瞬间也会有这么大的电压崩升。母线电流越大,电压崩升越大,这又很奇怪了

网友B:
关机时  处于发电状态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非常感谢您回复支持。后来我又这样测试了:在启动后,将电机堵住不转,待电机电流达到不同值后(0  ...

电机如果堵住不转,其线圈实际上是一个电感,电感特性是电流不能突变,在关闭PWM后,电感中的能量就会通过二极管续流到母线电容上,就会引起电压升高。
电机如果转动起来,其动能也是不能突变的,其能量也要转换到直流母线的电容上

网友D:
能量存储到电感上,需要释放啊,会通过保护二极管整流倒灌入直流侧

网友E:
正常现象

楼主(2017-01-10):
引用 网友C:
电机如果堵住不转,其线圈实际上是一个电感,电感特性是电流不能突变,在关闭PWM后,电感中的能量就会通 ...

谢谢您的回复!我在别的项目上,关闭PWM后,也没出现这种问题呢,比如310v的电机,100v的电机

网友F:
我也碰见这个问题,同关注。

网友G:
关注一下,感觉应是电机电感造成的现象

网友H(2017-02-25):
我都不敢这样直接关断的,这样关断瞬间开关电源的电压表都会跳,所以我程序里一般pwm关断都是用一个for语句做减速关断,这样会好一点。

网友I:
在储能电容两端并联放电电阻(10K/2W),看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J(2017-04-04):
增加硬件泄放电路。原理楼上都说了

网友K:
正常的
不要担心

网友L(2017-06-14):
原因如楼上几位所言,关机时电机作为发动机,电流通过上桥的续流二极管给母线电容充电,电压叠加。
可以先硬刹车(下桥导通)几十毫秒,再软刹车。时间根据不同电机调的。

网友F:
网上查找资料发现使用hpwm-lon的调制模式,减速时电压不会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