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时钟与主振荡器关系

楼主(2016-12-06):
看PIC18F4550时钟框图,对USB时钟和主振荡器之间的关系没有看明白。
图中分频后仅4M输入,这里的意思是否是指外接晶振至少是4M,才能保证USB有全速模式48M的时钟源?
外接晶振频率经过分频比后必须得到4M(整数)?不可以为小数?

楼主:
大侠们帮忙解惑下

网友A:
没用过18系列,意思可能是4M外接晶振可以倍频至90MHz

楼主:
在HSPLL、XTPLL、ECPLL 和ECPIO 振荡器模式下使能PLL。
PLL 旨在由4 MHz的固定输入产生96 MHz 的固定参考时钟(输出) , 然后可对该输出进行分频为USB 和单片机内核提供时钟信号。 由于PLL 有固定频
率的输入和输出,所以有8 个预分频选项以产生到PLL的振荡器输入频率。

上面是规格书上描述,按照这样是不是可以理解:根据8个预分频选项,要产生96MHz时钟,主振荡器只有8种晶振可选,分别是4M、8M、12M、16M、20M、24M、40M和48M?

楼主:
再看了下18F14K50的USB时钟源,看上去要使用USB高速模式外接晶振只能是12M和48M了!
看上去要使用USB模块,外接晶振还得好好选择下。

网友B:
只要保证倍频前是4M就可以了,一般不要过8M,这样外部的时钟低,干拢会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