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焊盘上有一个圆和平行线

楼主:
焊盘上的圆和平行线标志是什么意思,哪里有错误?应该怎么改才能消去这两个标志

网友A(2016-12-07):
焊盘上面不是显示了<0.2**mm?
你最终规则检测的时候会有message弹出,你再回到PCB点击错误就会指向哪里。
你再看是什么错误,看是否需要修改。
个人认为这样能够解决。

网友B:
这是不是有预拉线没有连的情况?

网友C:
应该是有线没有连接好 你可以在设计规则检查里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