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新唐程序

楼主(2016-12-06):
我想问一下,就UART的中断handler程式为例,它应该不是以中断的方式运行的吧?而是以轮询的方式?不断的去查看,msk有没有被置‘1’,另外学习新唐的板子有一段时间了,请问以中断方式写的程序有哪些?我是新手,请赐教!!!!

网友A:
如果是中断的Handler那肯定是中断后才去运行那个Handler函数的。不是一直查询。

网友A:
中断触发后,中断指针自动跳转到那个对应Handler的入口,才开始执行这个中断函数

网友B:
Handler通常都是通过中断向量跳转的函数,因此一般命名时候都会带个什么中断的处理函数之类的命名。

网友C:
看下芯片手册和启动文件

网友D:
中断效率高点,具体看应用

网友E:
原来是新唐培训的P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