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1620同时显示时间和温湿度的问题

楼主(2016-12-06):
我遇到了一个问题想咨询大家,我要用1620同时显示时间和温湿度,现在1620显示时间正常,温湿度显示为00,时间用DS1302,温湿度用DHT11

网友A:
1620是个什么东东?1602显示,只要是ASCII码,都没问题。

网友B:
只要你获取了数据,就可以在1602显示了吧

网友C:
你要显示的只是时间和温湿度而已,1602的话完全可以显示完了。。

网友D:
你可以第一行显示时间(time:00:00)第二行显示温湿度(T:00.0C  W:00.0)这样就行了嘛

网友E:
多半是未取到温湿度的数据吧。

网友F:
在显示温湿度之前加个断点看看。

网友G:
应该是温湿度数据采集有问题。软件或硬件问题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H:
楼主,你的DHT11通信写得不好吧?

网友I:
可能是芯片没焊好。可以测试下温湿度的芯片是否在工作。。

网友J:
建议单独验证一下温湿度是否采集到数据,要是没有数据,当然不会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