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电流环控制怎么采集电角度?通过编码器吗?

楼主(2016-12-06):
电机开环控制可以了,现在要闭环控制,电流采样通过电流传感器采集,但是电角度怎么采集呢?通过编码器采集角度的话要什么时候采集呢?有哪位有经验的给点思路。。。。。。。。。在TI的也发个吧毕竟驱动基于dsp的多。。。

网友A:
这个不是很清楚的,帮着顶一下的

网友B:
编码器有三相    A B Z
Z相当于零点    经过零点后就数个数
也就是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有三相    A B Z
Z相当于零点    经过零点后就数个数
也就是角度

恩,但是什么时候读数呢?进PWM中断读数还是自己开个中断优先级低于PWM?

网友C:
是无刷电机BLD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无刷电机BLDC吗?

PMS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但是什么时候读数呢?进PWM中断读数还是自己开个中断优先级低于PWM? ...

这个你要结合捕获单元做最合理
有专用计数器一直在计数    捕获到A B Z相关相的沿时
读取一次数   然后再有一个沿时  读取   这样根据两次的数做差  计数时间和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要结合捕获单元做最合理
有专用计数器一直在计数    捕获到A B Z相关相的沿时
读取一次数   然后 ...

好的,谢谢耐心解答。

网友D:
角度传感器也有的。

网友D:
怎么不通过光电传感器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角度传感器也有的。

但是没有用这种传感器,就只有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不通过光电传感器采集?

增量式光电编码器就是光电的,问题解决了知道如何处理了。

网友B:
好的   多多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