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電路板蜂鳴器改造

楼主:
各位大大好
                先前小弟公司買了一台電子秤,其中內建蜂鳴器(崁入電路板)過於小聲(生產線噪音太大)
                想將蜂鳴器改成聲音更大聲&LED燈光提示,並且獨力拉出主機外
                 但對電路板改造不是很有把握,
                特別上網尋求各位大大意見與指教,拜託各位大大指導一下
輸入電壓:11OV
輸出電壓:7.5V
PS:一般市售蜂鳴器大多12V&24V

以下為主機內電路板相關圖片,請各位參考
圖1 輸出入電壓 7.5V

圖二 原蜂鳴器

圖三 蜂鳴器腳位

网友A(2016-12-07):
这种蜂鸣器还可以是3V,4V或者5V的,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工作时候的波形就知道了。

还有声音小了,可以在外壳上加开扬声器孔来解决,不一定要动电路。

网友B:
看这电路,像5v的蜂鸣器

楼主:
請問可以利用LM386工放應用嗎?
需要再加電阻嗎?
如下圖電路可以成立嗎?

网友A:
不可以。蜂鸣器是自带振荡电路来发声的,输入的是直流电源电压,386用不上。

你可以取出蜂鸣器的控制电压,加三极管驱动以后用更高电压的蜂鸣器,比如12V的。

网友C:
我曾经喇叭和蜂鸣器分不清楚

网友D:
这是蜂鸣器不是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