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AD7730

楼主(2016-12-07):
我用AD7730做24位高精度转换,按理来说,AD采样,采到多少?就显示AD多少?可是转换出来始终显示是:16777215  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长整型最大值吗?而且这个8位数一直跳动,不知让它如何稳定?这是程序的问题,还是电路上的问题求大虾们指导一下?

网友A:
在 TI 的官网没有找到这个器件, 好象是 AD 的器件, 只是网页太慢, 半天也没有下载到器件的手册

网友B:
很多AD 规格书说的是24位 但是有效位 在客户设计的时候 受到 一些高频 电流 EMC 等一系列干扰,可能有效位 只有20位左右,所以你读出来,在后面的几位就会跳动。 我们专业ADC 可以用我们的  我们专业的技术现场指导。从设计到应用。

网友A:
数据波动是正常的, 信号里总是有波动或纹波哪
16777215 应该是信号超过了最大值了, 超过了 V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