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BQ2057TTS/BQ2057TTSTR的区别

楼主(2016-12-07):
最近在使用BQ2057TTS这个料,但是找供应商买的BQ2057TTS总是不对,我们在平台购买的芯片丝印上写有2057字样,而供应商买回来的芯片丝印上写有257字样,257字样的芯片不能使用,供应商回复是都是同一个物料,我从规格查看的话芯片丝印也要求是2057字样,厂商回复的是应该是BQ2057TTSTR才对,但是规格书中也没 提到BQ2057TTS/BQ2057TTSTR有功能上的区别,只是包装数量和封装上的区别而已,真的被搞晕,不知道本群是否有TI原厂的销售及技术是否可以解释一下他们的区别?

网友A:
LZ, 估计你买到假货了吧, BQ2057TTS和BQ2057TTSTR 只是包装的区别:管装和卷带的区别,功能和封装是一样的。
如果你要BQ2057TTS,那丝印应该是2057T啊, 丝印2057的话是另外一个型号BQ2057TS,这个才和BQ2057TTS有区别,TS是单节锂电管理,TTS是双节的。
至于丝印257,肯定不是这一系列的产品,要么搞错了,要么是仿货,

网友B:
BQ2057TTS和BQ2057TTSTR 的确只是包装的区别, 还是从其他方面, 比如货源上查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