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助pic16lf1508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6-12-07):
最近做项目用到pic16lf1508,串口通信怎么搞也搞不通,进死胡同了,求助
代码如下:
//#include <pic.h>
#include <pic16lf1508.h>

#define INIT_OSC() OSCCON = 0x7B  //内部16M振荡
unsigned char error=0x00;  //错误数据帧,丢弃
bit Q=0;                   //一次数据帧接收完成标志位

unsigned char data;

void interrupt isr(void)   //接收中断处理
{

unsigned char Temp;
    if(RCIF&&RCIE)
    {
        if(FERR)//监测是否有帧错误
        {
            error=RCREG;
        }
        if(OERR)
        {
            CREN=0 ;
            CREN=1 ;  //接收模块被复位重置,OERR清零
        }
        data=RCREG;  //保存每一次接收到的数据

       Q=1;
    }

        if(T0IF)                                                        //TIME0
        {
                T0IF = 0;
        }
/*        else
     {
      if(RBIF )

       {
                Temp = PORTB;
        RBIF = 0;
       }
         }*/

}
void us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

    INIT_OSC();
    //InitPort();
    INTCON=0 ;    // 关闭所有的中断
    TRISB7=0 ;//TX脚输出
    TRISB5=1 ;//RX脚输入
    RB5=1;
    RB7=1;
TRISA5=0 ;//指示运行
RA5=0;

    SPBRGL=103;//波特率9600,16M时钟
    BRGH=1;  //高速波特率
    SYNC=0;
    SPEN=1;  //异步串口工作方式
    TXEN=1;  //USART工作于发送器方式

      TXIE=0;  //发送不需要中断处理
         RCIE=1;  //接收需要中断处理
      CREN=1;  //激活接收器
    PEIE = 1;
    GIE = 1;
}
void putch(unsigned char byte)  //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unsigned int t=0;
    TXREG = byte;
for(t=0;t<50000;t++)
{
    if(TRMT==1)
    {
    asm("nop");

    break;
    }
}
}
void main()          //将上位机发送的数据通过串口显示
{
unsigned int t=0;
unsigned char x=0;
    usart_init();
for(x=0;x<5;x++)
{

for(t=0;t<10000;t++)
{;}

for(t=0;t<10000;t++)
{;}
}

    while(1)
    {

       if(Q==1)
        {putch(data);Q=0;
        }
RA5=!RA5;
for(x=0;x<5;x++)
{

for(t=0;t<10000;t++)
{;}

for(t=0;t<10000;t++)
{;}
}
    }
}

网友A:
先搞发送,再搞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