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只能接收不能发送问题

楼主(2016-12-07):
大神们,
   PC串口向下位机板发送串口数据,并接收串口返回的数据。
   一般情况下,发送和接收都正常。但偶尔出现下位板能接收不能发送的情况,且只有下位板重新上电后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大神,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感觉无从分析。
   硬件:能正确接收,说明硬件没问题把/
   十分感谢!

网友A:
这种情况,虽然不能完全排除硬件问题,但是一般硬件问题不大。
楼主试过不断电,只复位下位机主芯片吗?如果是低电平复位,直接用镊子将复位和地短接一下,如果高复位,直接和电短接。如果反复复位不能成功,也有可能和硬件有关吧

另外,发送的波特率多大?在每个发送之间加延时看看有没有改善?
是采取中断吗?还有没有其他的中断任务?

网友B:
软件问题

网友C:
如果下位机在不能发送的时候没死机,就是软件问题

网友D:
复位能恢复的,大部分是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虽然不能完全排除硬件问题,但是一般硬件问题不大。
楼主试过不断电,只复位下位机主芯片吗?如 ...

多谢,采用的15200的波特率。
只尝试国下位板重新上电。

网友E:
初始化完串口主动发一串字符串看看。